[工仪] 到手就拆!众仪ZT-QB4钳形万用表拆解测试。

楼主(2019-06-20):
手里各种万用表已经不少了,但就是没有钳表。于是这次618入手了一块众仪的钳表。
众仪该系列钳表型号分别是ZT-QB1  ZT-QB3 ZT-QB4。不过为啥木有ZT-QB2这个型号???
这个系列里,QB4算是功能最多的了。
附一张QB1 QB3 QB4的功能细分图。

面板详解图。

钳口开启尺寸。

等了几天,终于等到快递。

拆包,手拿包,保修卡,说明书,外加一根挂绳。

收纳包内全部配件。

两枚AAA碳性电池。

表笔,和219 ZTX的相比要mini不少。

虽然表笔比较mini,但是做工一点也不差。

表笔头部带保护套。

测温用的热电偶,这个做工略差一点。

钳表主体

个头比较小。和61E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不仅小,而且很薄。

钳口

自动识别档位可识别交直流电压,电阻,蜂鸣档。
手动选择电容,二极管,温度。

整机只有三个按键,两个在面板上,另一个在侧面。

液晶屏和表笔插孔。

侧面的hold按键,长按为背光。

除了液晶屏背光以外,钳头下面还有一个照明的LED。
开启背光,照明也一起点亮。弱光环境下方便测量。

背面没有支撑架,所以无法像普通万用表一样支在桌面上使用。
不过,钳表么。。。没啥坐着的机会。。。

电池仓,两枚AAA电池,还是非常方便的。
现在有点厌恶9V叠层电池了。

电池弹片正负极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装电池的时候要小心了!

开机,屏幕满显画面。

开机默认电流档。钳表么。。。测电流是主业,其他都次要的。

液晶屏显示效果还不错。可视角度只有下方接近水平视角的时候无法辨认。

侧面看完全没问题。

上面看也没问题的。真希望219也能有这样一块屏。。。

没插表笔的时候,按了半天SEL键也没反应。。。一直电流档上。纳闷呢,这玩意怎么玩呢?
顺手把表笔插上了,然后就变成了auto档。原来自动识别的啊!
反复试了下,插入黑色表笔的时候就会变成aotu档。

auto档下再次按下SEL可以切换档位了。

电容档。

温度档。

再按一下还有华氏温度。

白色背光。

钳头的照明灯。亮度很有限啊。。。

下面开始简单的进行测试。穷人的AD584。。。

标定电压。

2.4996V,测量结果为2.505V,略高。

5.0022V测量结果为5.01V。

7.5003V,测量结果为7.50V。

10.0024V,测量结果为10.01V。

电阻档测试。
4K 0.05%电阻测量结果为4.007K。

20K 0.05%电阻测量结果为19.96K。

36K 0.05%电阻测量结果为35.94K。

40K 0.05%电阻测量结果为39.9K。
电阻档只有自动量程,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

大电容测试就很慢了。。。

交流电压对比测试。

交流电流测量需要单线测量,一时没找到插头做测试线,只能等有时间的时候再折腾了。

楼主:
本楼开始拆解。后盖上下两颗螺丝拆掉即可。

拿掉后盖。

电池仓同后盖一体。

蜂鸣器。

用来连接电池仓的弹簧触点。貌似镀金的?

牛屎单片机。。。

一个被打磨的非常干净的8腿IC。实际上是个双光耦。

负极表笔插孔,插入表笔既导通,自动切换到auto档。

测试钳部分结构,拆的时候要先把弹簧挑出来。

拆下来的测试钳。几根导线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
导线多余部分缠绕的有点乱,要是直接做成接插件形式会规整。

前面的LED照明灯板。

掏出来的内脏。

电路板另一面,白色的液晶屏的背光板。

液晶屏框并不是固定到电路板上的,所以拆下电路板后液晶屏还留在前壳上。

连接液晶屏,电路板的导电胶条。

面板上LED指示灯的导光条。

照明LED的灯罩。

拆掉灯罩,里面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贴片LED。怪不得照明效果这么有限。。。

附一张转来的ZT-QB4的原理图。

网友:
简直活广告啊,MM好养的,讲解到位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有意入一个,自己也三四块表了,就是缺了这一种

网友:
直流电流能测量吗?一直想不明白这种钳形表测直流电流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怎么没撸个直流的,好多直流电流测量要断开很不方便

网友:
测量速度如何?

网友:
这款不错,没有旋钮的触点问题,最可惜的是没有直流电流测量。

网友:
表还行,就是没直流电流档,按键的橡胶触点有点小,COM插孔的排针连接感觉插多了容易松动。

网友:
不能测直流没什么意思啊,很少有机会测交流

网友:
钳表还是非常有用的哈哈

网友:
这表看来要涨价,价与优利德差不多

网友:
够详细的拆解

网友:
一直认为钳表的精度误差较大,经MM评测精度还是可以一般使用的

网友:
看起来比普通的钳表高级不少呢。

网友:
直流电流的测量很有实用性,唉唉

网友:
钳形表还是福禄克319

网友:
我也认为应该加入直流电流测量

网友:
这表真小巧,把那个肥厚丑的61E就打发给偶算了
木牙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