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不制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20):
2005年的冰箱,去年换个新压缩机,房子不住人了,然后停用了半年,今天打算房子出租,开机20多分钟蒸发器也不凉,听见里边咕噜咕噜流水声,是不是压缩机又坏了,制冷剂r600a的

网友:
检查压缩机有没运转,制冷剂有没泄露

网友A:
有可能只是PTC启动器坏了。

我之前有个小冰箱就是PTC启动器坏了,花几块钱换了就好了,不过后来有了大冰箱还是二十块钱就出了。
收垃圾的都不要,出给二手的人免得自己搬,2002年产的老产品,不过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冷凝管路都是铜的。

因为这个小东西,后来陆陆续续总共赚了不少银子

网友B:
先看下PTC启动器吧,是这个原因几元就能搞定。
我家冰箱不制冷,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C:
像漏了,流水声可能是空气加压通过毛细管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PTC启动器吧,是这个原因几元就能搞定。
我家冰箱不制冷,就是这样修好的 ...

好的,我查一下这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漏了,流水声可能是空气加压通过毛细管的噪音

流水声听着像冷凝器里边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只是PTC启动器坏了。

我之前有个小冰箱就是PTC启动器坏了,花几块钱换了就好了,不过后来有了大冰箱 ...

能听见冰箱的电机运行声音,蒸发器里有流水声,假如ptc启动器坏了,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听见冰箱的电机运行声音,蒸发器里有流水声,假如ptc启动器坏了,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

PTC坏无流水声,你这问题是漏了,冷藏和防露管占很大比重,具体你得找师傅打压捡漏。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像漏了,流水声可能是空气加压通过毛细管的噪音

也可能半堵,你恐怕弄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半堵,你恐怕弄不了

现在出的冰箱不适合停机的(铁管的,想当年碰到修铝管冰箱大骂厂家良心大大的坏啦,现在看用铝管的都是良心厂家)买到家一直通电到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听见冰箱的电机运行声音,蒸发器里有流水声,假如ptc启动器坏了,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

热敏坏了热保护隔一段时间啪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