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买了三种现在比较流行的DCDC板

楼主(2019-06-20):
都是天猫包邮的

左起 第一个看评论们说发热大 不能用 第二个好像负面的不多 只有烧掉的评论 第三块没有负面
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一个 虽然它不能用 但是电感和体积是三块里最棒的 发热会不会是因为没有限流呢

网友A:
第一个什么芯片的?没有二极管,难道是同步整流?

首选同步整流的,再来就是参数差不多,回来也不用满的话,就选小体积的,可以使用的场合多一些。

再来就是看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什么芯片的?没有二极管,难道是同步整流?

首选同步整流的,再来就是参数差不多,回来也不用满的话 ...

第一个买时是LM2596 收到的MP2307DN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买时是LM2596 收到的MP2307DN

那还真是同步整流的。

2596是大块头的,估计缺货给你替代的。

网友B:
我的是供应那起批过几十个,最左边MP2307降压板,和最右边的升压板,顺便买了几个XL6009大的升降压板。最左边的正品芯片有过热保护,山寨芯片过流容易直通等悲剧,最右边的升降压板可能也有几种版本芯片,有些也没保护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供应那起批过几十个,最左边MP2307降压板,和最右边的升压板,顺便买了几个XL6009大的升降压板。最左 ...

这些MPS的芯片都是山寨的 2307模具就一看就是假的 MPS这些芯片 路由上有很多 各种模具封装的版本都有 很容易拿来对照真伪

网友:
最怕这种DC-DC降压不带隔离的,一不小心短路超流高温烧掉就直通

网友:
看下这个,更方便,如有需要我给电路图出来。

网友:
dcdc模块很有用

网友C:
我用过很多第一个的,用在硬盘上,没一个烧的,质量没问题

网友D:
第三个我用的升压的,单锂升12V,说是最大二安,用到300毫安电压就降到10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三个我用的升压的,单锂升12V,说是最大二安,用到300毫安电压就降到10伏了 ...

你的能达300mA已经不错了,我18年初买的一样的模块只能达到百来mA,而且静态电流不小,七八mA的静态电流。

网友:
买了几个几块钱那种可调恒流恒压的模块 不行 说5a 然而4a都坚持不了多久就炸了

网友:
第一个用过,电流不能过1a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买时是LM2596 收到的MP2307DN

LM2596山寨的太多,山寨的2596没有保护,过流容易直通过压输出,会烧负载,不如XL2596。MP2307最近买的十几片,我也是遇到好几片没保护,估计也是山寨芯片,比原装拆机芯片便宜。

网友:
第二个有几个,第三个是焊一个坏一个…手拧的话都能用,怀疑不是正品芯片,esd能力太差了吧,我焊其他芯片都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很多第一个的,用在硬盘上,没一个烧的,质量没问题

在硬盘上干什么用?

网友:
外置硬盘啊,直接用12V加个模块降压出5V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拿12V出5v,拿5V出12v这货肯定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