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6拍照有斑,拆开后盖擦了下还有怎么解决?

楼主(2019-06-21):
以为进灰了,然后拆开后盖简单擦下还是有

用酒精棉又擦了下镜头也还有

搜了下网上有有不少人遇到这个问题的,看他们说售后直接换摄像头,但一个摄像头不便宜淘宝要100元的,已经过保修期了,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A:
这个应该进灰在感光元件上了,你可以试试拆下镜头敲几下说不定能敲掉,要不就换,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进灰在感光元件上了,你可以试试拆下镜头敲几下说不定能敲掉,要不就换,没办法 ...

使劲磕了几下也没掉,网上有的说是涂层掉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估计是防尘缺陷,有地方漏进灰尘。我买的二手旧相机,也有不少伸缩镜头的拍照带暗斑,镜头和感光片都已经进灰先凑合用。

网友:
涂层掉了,换摄像头把

网友:
拆开摄像头,用清理感应器才行,建议换摄像头或者震动一下敲一敲看看,拆容易拆坏

网友:
我修了一个,把镜头放加热台,拆开把感光模块上的灰清理干净就行了

网友B:
哎 小米不行啊
我的小米5 一摸一样的问题  进灰了
6也这样。。。哎。。。。

网友(2019-08-17):
引用 网友B:
哎 小米不行啊
我的小米5 一摸一样的问题  进灰了
6也这样。。。哎。。。。 ...

不是进灰,是发霉,不只是小米不行,苹果7以上的机器时间长霉点更严重,尤其是7P和X

网友:
手机摄像头那小再加个大小的东西 拆开100%坏

网友:
估计是感光元件CMOS受损…………我以前的一台中兴U880,没事对着太阳拍了一下,结果CMOS感觉传感器被灼伤,拍的图片中总有一块圆圆的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