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短小水果充电线

楼主(2019-06-21):
短小水果充电线

END

网友A:
这种山货不是会被拒充吗

网友:
这种U头估计会把U口塑料给别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山货不是会被拒充吗

好像升级手机系统,和新出厂的系统会拒充提示,原装数据线只能随身带着。

网友:
谢谢分享。。。。。那个DH是什么芯片??

网友:
山寨版的,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