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r12-ec

楼主(2019-06-21):
有知道博世锂电钻主轴锁定有时候打滑,是怎么回事吗?外观没明显伤痕。就是有一次钻眼,堵钻了,导致现在卡头有点晃动。

网友A:
螺丝拧紧一下看看

网友B:
博世夹头就是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拧紧一下看看

卡头固定螺丝不松。就是有时候主轴锁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夹头就是渣渣

主轴锁定和卡头有关系吗?

网友C:
我的这个同心度也非常差,换个好点夹头能改善点不,有谁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同心度也非常差,换个好点夹头能改善点不,有谁试过?

京东和天猫没有进口自紧夹头。淘宝没看,怕换了杂牌还不如不换呢。本来就是一家用级电钻起子机,要求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同心度也非常差,换个好点夹头能改善点不,有谁试过?

你的主轴锁定打滑吗?就是安装钻头或是起子头时候一用力就咔的一声,再紧就好了,或是卡不住,安一下开关再紧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主轴锁定打滑吗?就是安装钻头或是起子头时候一用力就咔的一声,再紧就好了,或是卡不住,安一下开关 ...

我的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京东和天猫没有进口自紧夹头。淘宝没看,怕换了杂牌还不如不换呢。本来就是一家用级电钻起子机,要求不能 ...

闲鱼上有的是进口夹头,我把插电的博世电钻都换了,比自带用钥匙那个夹头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有的是进口夹头,我把插电的博世电钻都换了,比自带用钥匙那个夹头强太多了 ...

从没在咸鱼买过东西,咸鱼不是卖二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又买了个日立,自紧夹头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没在咸鱼买过东西,咸鱼不是卖二手的吗?

不都是二手,新的也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轴锁定和卡头有关系吗?

其使用廉价的塑料塑头,会导致同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使用廉价的塑料塑头,会导致同心不好

没换过夹头,不知道博世的好换吗?

网友:
你用螺丝档肯定打滑,后门有电转档拧到电钻档就可以

网友D:
自锁机构缺陷,里奇的自锁上多个弹片,能很有效的解决这种现象,米沃奇的好像也有记不得太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锁定和卡头有关系吗?

我感觉是没关系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锁机构缺陷,里奇的自锁上多个弹片,能很有效的解决这种现象,米沃奇的好像也有记不得太清 ...

看了米沃奇18v无刷钻视频,够给力的,就是太贵了。正在思考要不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