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这个芯片模块怎么使用,或者有资料

楼主(2019-06-21):
这是熊猫收录放cd和复读多功能机上的,
应该是个复读芯片模块

这是存储器芯片

主芯片可能是这个牛屎,
写着RK60600B,好像是瑞芯微的芯片
引脚标注很清楚,但是不知道外围电路怎么接

网友:
功能标示很清楚啊,随便找张复读机的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
竟然把接口定义都写到板子上。

网友A:
按PCB上的标识接上电源,喇叭,麦克,在电源端或地串联1K电阻逐个点按键K端,看看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PCB上的标识接上电源,喇叭,麦克,在电源端或地串联1K电阻逐个点按键K端,看看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发生。 ...

哈哈,我也希望有意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希望有意外

只要电源不接反,电压不超过,输入串电阻只管随便试,意外损失大概不会有,意外惊喜也许有。

网友:
我之前也拆了一个这种小板,不会搞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