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外观不错内芯很一般的充电头

楼主(2019-06-21):
某款新产品配的充电头,该产品电池容量750mah,标配500ma充电头

外观像华为1安样式

usb口

撬开 喜欢这样的组装方式,方便拆

看到一个保险电阻 还有个蓝色的比较显眼

取出电路板  看到一只to220封装的三极管 那可以肯定是没有用芯片了

电路板背面,只有一只整流桥和一个贴片三极管加几个阻容

高压电容是2.2uf 对于标称2.5w的充电器也够用

三极管型号是13003

低压电容10v470uf 参数看上去够用

电压控制是稳压二极管配合光耦反馈

比较奇怪的是这个电容已经流产

按理现在新也的产品应该用个原边控制芯片,各种保护齐全,待机功率又小,成本也不比这种古老方案高不了多少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有款华为1A的,形状完全一样

网友:
小电流充电,好评。

网友:
外壳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B:
好在还有个保险和Y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款华为1A的,形状完全一样

以前用的华为荣耀4X就是这种外观的充电器,但是里面是6腿芯片和TO-92的管子,1A还是足量的,比亚迪和航嘉代工。

网友:
这又是什么产品,,,

网友:
有点山寨货的感觉哈哈

网友:
虽然看着像是单管式绿点电源,但是空载功耗小的很少见。

网友:
电容都流产了,这充电头的品控可想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在还有个保险和Y电容

额!蓝色那颗不是Y电容来的,是尖峰吸收电路的高压电容.Y电容位置空焊了.

网友:
一个厂家一个样,五花八门,没统一的标准。

网友:
USB插座上还带指纹了

网友:
谢谢分享。。。。好歹有一只光耦,不是最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