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海康威视网络硬盘录像机

楼主(2019-06-21):
拆开看看内部,1t的硬盘,取下来用移动硬盘盒子装上无法识别

网友A:
nvr系统貌似在pc端是识别不了内容的,猜测pc用linux或许能识别内容,但你可以在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里面看看有没有这个盘,如果有那应该就是个好的,没有的话看看你硬盘盒供电是不是正常,这3.5的盘一般得用12v2a的电源,1a电源带不动!实在没辙还可以把nvr恢复然后接上显示器在nvr里看下存储方面的设置能不能识别,这硬盘录像机是264格式的,压缩率低,如果是265的那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海康录像机硬盘格式和电脑不同 需要在电脑格式化成一种格式才能用 装回录像机又要格式化成录像机格式

网友:
2.5的硬盘盒不加12v怎么识别的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vr系统貌似在pc端是识别不了内容的,猜测pc用linux或许能识别内容,但你可以在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里面看 ...

H265和HEVC得看厂家的调控,我在供应那取样的海思Hi3559运动相机,虽然有H265模式,但是码率跟H264相同。压缩率更低的是凌阳SPCA1521内置MJPEG编码,但是产品成本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265和HEVC得看厂家的调控,我在供应那取样的海思Hi3559运动相机,虽然有H265模式,但是码率跟H264相同。 ...

宣传不是265占空间更少么?和264码率相同怎么实现更少的?我看介绍说是改变宏块什么的,理论降低了50%

网友:
能支持200万的摄像头,1080了,我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3T硬盘,能存十来天,再战三五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宣传不是265占空间更少么?和264码率相同怎么实现更少的?我看介绍说是改变宏块什么的,理论降低了50% ...

运动相机上的我估计实时编码来不及压缩,只能调较大码率解决。如果转换等非实时编码,不用担心来不及压缩。

网友(2020-10-04):
很清晰,看贴很享受

网友:
硬盘不错,可以归零后卖个好价钱

网友:
原創內容,很棒!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当年买过,功能挺高级可以手机查看,花了将近300大洋,玩了几个月吃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