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折叠车刹车手把摔折了,找出老的来替换,又省钱钱了!

楼主(2019-06-21):
上次骑自行车摔了,铃铛不翼而飞就算了,关键是刹车手把摔折后,居然偶还继续骑了20几公里
当然不能继续冒险了,必须修修

好在是转轴处断,还是能将就用

早些年这车刹车把支架断过,换了上图的铝合金
换下来的左右把手都留下了,这次正好试试

比划一下,稍稍小了点,但估计能用

拆下断掉的把手

和转轴部分

分家后的合影

断面,铸铝的吧

还有空洞,估计是断在这里的原因

换来的把手是铆接的(断的是用的螺丝)

用新撸的钢锯锯断铆钉

扭簧可以这样装

拧上转轴的螺丝

看起来还可以

把拉索放松

这样装

收紧拉索就可以了

试试还行

还有撞电线杆而轻微变形的前叉立柱,折腾半天搞不定
只能重新调了刹车皮位置

还能用

老配件留着好,需要时还能继续发挥余热,关键是能愉快给偶省钱钱了
好吧,先将就这样,不好骑就再撸新车车

网友A:
我也喜欢留着这些东西。。最后搬家全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留着这些东西。。最后搬家全丢了。

搬家确实会扔很多东西,还好偶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搬

网友B:
记得以前看过国外有款胶水,粘金属,可以称重几十公斤。可以找找,那个胶水,粘一下。。。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看过国外有款胶水,粘金属,可以称重几十公斤。可以找找,那个胶水,粘一下。。。就可以 ...

一瓶胶水比车把还贵

网友D:
至少铝手柄比塑料的好

网友E:
我的也摔断了,不过是座子断了。。。把没断,还能用,找机会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瓶胶水比车把还贵

这个。。。要不,你冒充大公司采购让他寄送点样品,10mL差不多就能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看过国外有款胶水,粘金属,可以称重几十公斤。可以找找,那个胶水,粘一下。。。就可以 ...

有这么厉害的胶水?!
这么小面积也行?!

网友F:
这种贴子看多了,啥都不敢丢了。生怕将来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瓶胶水比车把还贵

那还不如撸新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铝手柄比塑料的好

嗯,那个脆弱哪个就先挂

网友:
还好换下的配件没扔

网友:
元首快成万事通了,啥都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摔断了,不过是座子断了。。。把没断,还能用,找机会换吧

刹车把的座子破了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刹车把的座子破了也能用?

是的,座子裂开了,但是受力方向没事,还能刹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不,你冒充大公司采购让他寄送点样品,10mL差不多就能粘好了。 ...

那还是换把手来得稳妥点

网友:
换个铁的吧,现在出品的金属制品有多少能耐,大家都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贴子看多了,啥都不敢丢了。生怕将来用得着

听说这也是病,不太好治

网友:
你这肯定是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导航失误 摔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