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KKC电动牙刷充电器

楼主(2019-06-21):
一年以前买的KKC电动牙刷充电器坏了,充不进去电,找天猫客服,客服叫我打全国售后电话。我去@@#@……%¥&……%&……*&*。
充电器

背面

里面全部灌胶

慢慢开始扣

底面扣掉了

把上面拆下来,

所有的元器件

网上找了一张接近的原理图,这东西虽然简单但是灌胶了,想无损拆开维修是很难的。

网友:
偶撸的其他牌子的,充电座是全塑封的,更没法无损了
等牙膏ing

网友:
这种防水充电器一次性的,不打算让你拆开维修。

网友:
貌似没找到原因呢

网友:
既然辛苦拆了,可以试试换元件维修一下哈哈,不行再买新座子

网友:
成了一次性的了,

网友:
看来只能重新买一个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东,我以为是高大上的,想不到就是一只简管振荡器。。。。。

网友:
看起来还是进口的耐用,飞利浦的一般功率比较小耐用,

网友:
上周在摊上见到一个 博朗(BRAUN) 的充电座,还是德国产的,3块有人要了,没想到电路这么简单。

网友(2020-08-10):
可惜最后还是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