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搜狗输入法出了什么故障

楼主(2019-06-21):
正在用着,前几个字还好好的,突然出问题了,正常出的文字选择没有了,只是字母底下有一横线

点空格,上去前两个字,再点,后边的成了字母
想换谷歌的,结果一是匆忙没找到官方的,其他网站的不喜欢,先暂时用一下讯飞。结果发现,卸载后的搜狗还有,而且是默认的

网友A:
重启电脑,把输入法换成旧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电脑,把输入法换成旧版本的

好的,回头卸载了看看

网友B:
设置的问题吧,重新装下也能解决。谷歌可以到中关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的问题吧,重新装下也能解决。谷歌可以到中关村下载

百度推荐华军,看看他说什么官方可是下载过很多都有插件

网友C:
搜狗-广告是主业务

网友D:
遇到过类似情况,一般重启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类似情况,一般重启后解决

记得以前也碰到过,重启解决,这次重启没解决,卸载了怎么也对付不干净,最后请出老流氓----360,才把他解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推荐华军,看看他说什么官方可是下载过很多都有插件

华军的中关村的都是正版的,可以放心下,谷歌现在已经停更了,所以没其他地方可以下载了。搜狗可以下去广告版,我现在就在用,停清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狗-广告是主业务

可以下去广告版,我现在用的就是,没有广告,以前也是因为有广告换了谷歌的,谷歌不更新以后找不到合适的只能再用搜狗了,讯飞手机版倒是好用,电脑版用不太习惯

网友:
卸载了重新安装

网友E:
Win7系统自带输入法不是挺好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7系统自带输入法不是挺好用的吗?

错字率还是很多。短时间内用了讯飞、谷歌、搜狗,发现讯飞错字率太高,讯飞、谷歌没有纠错功能(就是打错了、它自动判断给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果),搜狗不仅纠错能力强、记忆功能也是无可替代。可就是太流氓

网友:
还好我用五笔,没那么多纠结事,公司装的搜狗,jb广告太多了.

网友F:
以前还喜欢用搜狗,可是现在太无耻了,广告不说它,每次百度搜东西只要是输入法自带的词汇就跳转到搜狗搜索,果断卸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还喜欢用搜狗,可是现在太无耻了,广告不说它,每次百度搜东西只要是输入法自带的词汇就跳转到搜狗搜索 ...

哈哈,这下被人告了罚了3000W:lol:

网友:
用QQ拼音或者讯飞吧,你会感觉美广告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