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70D万用表耗电修复并改18650电池

楼主(2019-06-21):
之前万用表非常耗电,在改电池过程中测得电流有200多MA,查找故障时发现稳压管ZR3非常烫,拆下测量是有软击穿了,电阻值只有20几欧,更换后正常。待机电流3MA。在换电池过程中,看以前的老贴,有人改是拆了ME6209A33的稳压管,用二级管代替,我查了这个稳压管,是低电压差的,用锂电没有问题,不需要拆,但是低电压显示电路这里还是需要改,680K和270K两个电阻需更换位置,并且在270K这里串加一个二极管,这样锂电池到3.5V左右会低电压报警。

网友:
有福禄克289还折腾这个小玩意干啥。

网友A:
楼主我也想改 但有个问题我没看懂
1电池不应该是3.7吗
2 二极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3元器件的位置能在图标一下吗

网友:
意思是VC70D可以改单节锂电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想改 但有个问题我没看懂
1电池不应该是3.7吗
2 二极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3元器件的位置能在图标 ...

1、电池是3.6V的,之前图忘改了。
2、二极管不加的话,2.3V才会低电压图标出现,芯片ES51928的手册上第2脚LBAT有段话Low battery configuration. If 3V battery is used, connect it to DGND.
The default low-battery threshold voltage is –2.3V. If 9V battery is
used, the low battery enunciator is displayed when the voltage of
this pin is less than VRH (-1.2V),我加了二极管后,这个低电压图标在3.5V左右出现。
3、现在元件在图上标注了。4、可以单锂电供电。

网友:
留个脚印,以后遇到此机即可改。

网友(2019-11-20):
锂电池充电电路呢?

网友(2021-04-09):
现在不用改了,直接用9V的锂电池

网友(2021-06-16):
这表易用性很强,挡位自动选择,速度快是优点;

我也准备改电池了,买方形电池,以后也能继续使用9V电池,还把背光开关改成能自锁的,线路改成直通,让背光能常亮;

请问楼主,我想延长自动关机时间,可以么?最好改成检测小数点变动来重新倒计时自动关机;
以前有块滨江的表,估计是检测小数点变动重新倒计时自动关机,在测量的话,无论有无按键操作,基本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
不同款287C,289多了的功能感觉用不上

网友:
这么好的表,没技术可不敢折腾

网友(2022-10-10):
锂电池,可以放电到3V,还是有电的。

网友:
做工很不错,技术更好。

网友:
小白来膜拜一下,自己不懂电路,很是羡慕。

网友B(2023-10-05):
引用 楼主:
1、电池是3.6V的,之前图忘改了。
2、二极管不加的话,2.3V才会低电压图标出现,芯片ES51928的手册上第2脚 ...

楼主,我的VC70d用4v一下电压供电时,测量正常,但是背光灯打开就一闪一闪的不能正常点亮,供电到4v以上时才能正常。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VC70d用4v一下电压供电时,测量正常,但是背光灯打开就一闪一闪的不能正常点亮,供电到4v以上 ...

我的电池用了几年了,,电压估计在4V下的,背光一直正常

网友:
学习一下,自己的胜利表890D,用2节并联的18650电池+保护板+升级板+TP4056充电小板,升压到8.4V,给表供电。

网友:
能改锂电池好

网友:
福禄克289,好表~  能改单节锂电供电,牛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