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可以用8023双通LED触摸开关芯片改USB风扇控制吗

楼主(2019-06-21):
看到8023LED触摸芯片是双通道的,正好手上也有,想把一个USB风扇改为像台灯一样,低-中-高-关,这种循环开关,请问可以实现吗?
不知道像这样改可行不

网友:
可以改,复杂一点,用三极管加MOS管应该可以,有材料的话简单

网友:
完全可以,三极管换大电流的,要不上MOS管也行

楼主:
零件倒是不缺,不过我只有IRF的体积很大的管子,并且我的小风扇最大电流也才500MA,请问直接用SS8050三极管不加MOS管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倒是不缺,不过我只有IRF的体积很大的管子,并且我的小风扇最大电流也才500MA,请问直接用SS8050三极管 ...

不行吧,感性元件直接用三极管驱动很容易烧管子,MOS管很多地方都有拆,找找废旧电路板说不定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