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师们看看CPU和主板怎么搭配呢.......

楼主(2019-06-21):
大师们看看CPU和主板怎么搭配呢.......

大师们看看CPU和主板怎么搭配呢.......

网友:
G5400  那就用个H310呗,

网友:
办公用,如果文件很重要,建议双硬盘备份。加上一个好点的键盘和护眼显示器。

网友:
我也赞同G5400配H310   便宜,办公够用,
但以后有升级CPU或者加显卡的打算,可以上B360。
G4560相比之下就主频稍微高了一点,性价比不如G5400,甚至便宜100的AMD的200GE,200GE的核显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有台dell台式机,G4560+4G的想出了。。。。。。

网友:
当然买G4560合算了,性能不比7代的i3弱到哪去,并且可以支持集显win7的,h110,b250,h310均可以支持的,并且可以选择妖板,配内存更便宜。主要对应办公应用。游戏,制图算了吧,还是老老实实买8代i5以上的cpu

网友:
买新不买旧,赞同G5400配H310+1

网友:
R3 2200G套装其实很不错。现在买奔腾U 性价比已经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