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DF文件怎样查看创建时间

楼主(2019-06-21):
不论是从word还是怎么生成的pdf,应该有一个创建时间。当被复制,往往能看到的是文件生成时间,但对于创建时间不知怎么看。

网友A:
文件右键、详细信息里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右键、详细信息里没有吗?

没有,只有我保存这个文件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右键、详细信息里没有吗?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B:
这个文件是你复制过来的,复制的时候就是新创建。剪切的话,就是原来的创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件是你复制过来的,复制的时候就是新创建。剪切的话,就是原来的创建时间。 ...

对极了,我想了解能否查原来从word还是wps生成过来的时间。已经想法查到是从wps过来的,但这种创建时间还没搜到

网友:
用acrobat pro查看属性吧,我刚才随便找了个剪切来的文件,用系统自带的信息查看是2019年创建的,acrobat pro查看信息是2013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