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80后的回忆~爱华JX879磁带随身听拆解

楼主(2019-06-21):
逛闲鱼看见的,一下子勾起了当年的回忆,想着家里还有一些磁带,就入手了,怀念一下逝去的青春,卖家描述收音机正常,磁带转,但没有磁带测试

外观磨损比较严重,当年使用的应该比较多

拆开,里面都是灰尘

这用料,这技术,不得不佩服当年小日本的生产工艺

电路板很薄,生怕掰断,本来想分离电路板,研究了半天没找到从何下手,该拆的也都拆了,就是拿不下来

这个小东西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不焊上电不开机

没有电池,自己加个后背电池吧

网友:
这个103.6很熟悉啊,只可惜现在电台变成103.3了

网友A:
这机子声音还不错的,DSL低音加的比较猛

网友:
美好的回忆

网友:
满满的回忆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当年拆过最简单的电路板上主件是3个还是4个三极管

网友:
这个已经缩水了,好像没有BBE了,不过爱华的低端机听感不错。

网友:
两个主导轴,两个压带轮,自动翻带的,不错的机器,就是外观差点

网友B:
前小姨子有个一样的给我了,皮带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小姨子有个一样的给我了,皮带坏了。

我这个皮带用两个O型圈代替的,放音效果还行,稍有颤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皮带用两个O型圈代替的,放音效果还行,稍有颤音

你把o型圈打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声音还不错的,DSL低音加的比较猛

是的,dsl确实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o型圈打磨一下

打磨O型圈,是不是需要高超的技术

网友:
这个很古老了呀 都是回忆

网友:
现在最怀念的就是当年磁带机的声音

楼主:
磁头不大好了,也没有更换的

网友(2019-11-01):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皮带用两个O型圈代替的,放音效果还行,稍有颤音

哪有那么合适的O型圈呀

网友:
记得同学特意去洋货市场买的这些日本随身听

网友(2020-04-21):
现在最怀念的就是当年磁带机,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不过和SONY相比工艺还是差了一大截,后来被SONY收购就废了。

我当年也买过,最多是二线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