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北工控机7937 usb3.0电路请教

楼主(2019-06-21):
华北工控机7937 b75板子,支持 usb3.0但是被阉割了接口有预留但是装的2.0的口,电路部分少了些原件,不知道直接换上usb3.0座能不能行,求大神指点
wechat_upload15610925305d0c61b22e979
wechat_upload15610925315d0c61b33f0d8
wechat_upload15610925325d0c61b416213
wechat_upload15610925325d0c61b4d15a5

网友:
你得先用二极管测量缺件到芯片那头是否导通,如果不通就不要弄了,通的可以试试,还有BIOS有无USB3.0选项。软硬都得有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