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家用做NAS的主板主要有哪些

楼主(2019-06-21):
现在的机器配置
主板:英特尔 S1200BTS
CPU:赛扬1610
内存:ECC4G*2
电源:安太克300W
硬盘:海康企业级金盘4T*4
系统:RAID0 WINDOWS SERVER 2012

现有的配置耗电量较大,想更换小功率主板
需求
1.多pci接口或6个以上SATA3接口
2.至少双网口
3.最好有板载RAID4.最好支持linux

各位前辈是否有推荐的主板呢

网友A:
我是用淘汰的台式机装了一个黑群晖,用的时候远程唤醒,长时间不用的时候远程关机,我感觉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淘汰的台式机装了一个黑群晖,用的时候远程唤醒,长时间不用的时候远程关机,我感觉也挺好的 ...

我这个机器还要挂PT的  所以是长开的

网友B:
换g2020t,反正带t结尾的,功耗小很多

网友C:
raid4是什么玩意
我和你差不多,1200btl
e3-1220L
比多了raid卡和enclosure卡
还有个万兆网卡
功耗150w
想要性能和数据安全就别指望用低端的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id4是什么玩意
我和你差不多,1200btl
e3-1220L

数据安全性倒是可以不考虑,其实这个机器主要是用来挂PT和给家里的家庭影院做共享用的,一千配的时候只是想要个raid功能增加下读写速度,现在看来功耗应该在180W左右具体没有实测过,现在想能用那种J开头的CPU的小板实现这些功能的话功耗是不是就大大降低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g2020t,反正带t结尾的,功耗小很多

这和1610的U功耗一样55W的

网友:
nec服务器主板,matx的中板,主板集成显卡,加个e3-1220l没装硬盘才15w.

网友:
低功耗SOC J3455 4205 1900 N3150这种,板子一般情况下都还算省电,主要硬盘挂多了就不省电了。

网友:
求推荐个10*10或12*12的小主板,最好能两sata的

网友:
要求不高,就在深水宝或咸鱼淘个j1900,
有其他用处、对性能有要求,可以选映泰A10N-8800,
如果对稳定有很高要求就买新的华擎J3455。
不推荐寨厂魔改笔记本芯片主板,如hm77配2或3代笔记本u,hm87配4代。
另外,电源还是挺关键,差的怕挂硬盘。1u不静音,dc-atx板又没大厂,自己执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