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644晶体管测试仪0603版

楼主(2019-06-21):
玩新玩具了,目前提供新老版本维修服务,慢慢卖没有面贴降价120。其他散件最便宜70!需要咸鱼联系这个链接千万别拍仅供联系。我单独创建一个给你拍

网友A:
这个元件多,精度也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元件多,精度也不错吧

比淘宝没几个原件的玩具肯定强,精度用的都是1%的,关键的电桥测过还可以。主要能测三极管软击穿。电容漏电率。功能挺不错的

网友B:
稳压管能测多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能测多高电压

48v 输出48.6v。测限流30v5ma (串1k测试)

楼主:
顶一下,推荐买成品

网友C:
除了闲鱼,有没有其他交易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闲鱼,有没有其他交易方式啊?

您想怎么交易?咸鱼支付宝担保交易

网友D:
和淘宝70块的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淘宝70块的什么区别

主控 和测量精度 还有功能 频率输出 占空比等。他用的是人家尾单的屏,几块一个人家卖这个挣钱,我直接买的工控屏16一个质量没法比。对测量显示单位进行优化。通过按键对低电感量电感优化单位从mH变为uH。那个原作者把电路原理都分析出来了。精简是挑选出的 其他是原作者是老外原版。我最佩服他好几年了还一直更新中。孚拓浩齐心等他都有介绍电路。没有M币的去国外论坛下载点此下载点download ZIP即可

网友E:
要是做成彩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做成彩屏就好了。

无意义,主要看字是否规整,如果字显示都是被压缩的,彩屏华而不实。再说这个主控不是stm32没那么快的速度显示彩屏要的东西。只能是不同的色块

楼主:
已卖出一套散件,都是问一句,有不明白的直接问

楼主:
再次提醒自己焊接技术没把握直接买成品

网友F:
前段时间买的网上那种透明亚克力版的,30左右,电路板没这个复杂,也就看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买的网上那种透明亚克力版的,30左右,电路板没这个复杂,也就看个大概。 ...

m8或者328版本。说实话没几个件 测量偏离很大。就是玩具。说实话那个利润比我高成本不过15 至少一倍利润

网友F:
引用 楼主:
m8或者328版本。说实话没几个件 测量偏离很大。就是玩具。说实话那个利润比我高成本不过15 至少一倍利润 ...

你这个精度怎样?有没有专业仪器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精度怎样?有没有专业仪器测试看看。

频率输出用频率计测试基本正常误差。多高精度没有必要 功放配对那就需要专业内阻 然后在弄上百个找。我实话实说。比玩具强,多高精度每个人对精度理解不同,我不能保证在您理想范围内。您可以慢慢理解

网友C:
散件的,除了焊接安装。   还需要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件的,除了焊接安装。   还需要校准吗?

需要的,不过由于环境不同成品也需要校准。散件麻烦的是调试和焊接。目前已经有人退回维修(自己焊接技术不过关)焊盘焊掉的。成品是校准调试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