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三脚的二极管怎样测好坏?BYQ28E

楼主(2019-06-21):
这个管不知好坏,因为不知怎么测!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坛友!此管是快恢复整流二极管,型号是BYQ28E,

各位坛友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良明充电器上电,没有插电池(红色标记处指示灯)闪红灯,插上电池还是闪是什么情况!谢谢了!

网友A:
BYQ28E-200,超快恢复二极管,参数是:200V 10A 20nS
两个二极管半桥式封装,中间是共用极,两边是+极,但也可能是-极的,可用万用表来判断,
没有短路或者开路即为正常。

网友B:
如果不知道怎么测,直接拆个ATX电源抓一个输出级12V支路直接换就可以了。这种很少坏。除非短路,如果之前烧保险那就麻烦点了。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双二极管的

网友C:
万用表二级管档,黑笔接中脚,红笔分别接两边,都有0.5左右数值,然后交换笔再测一次,应该都无数值,就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知道怎么测,直接拆个ATX电源抓一个输出级12V支路直接换就可以了。这种很少坏。除非短路,如果之前烧 ...

之前就是上电爆保险和D8负温热敏电阻,后来测量发现整流二极管(4007)坏了一只,换掉后上电就不爆了,但是闪红灯,还伴有,很小但有规律的滋滋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二级管档,黑笔接中脚,红笔分别接两边,都有0.5左右数值,然后交换笔再测一次,应该都无数值,就正 ...

根据你提供的方法测量应该是好的,黑表笔放中间两边是0.437,红表笔放中间两边无数值!应该没有坏,那充电器上电闪红灯,能不能提供点线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你提供的方法测量应该是好的,黑表笔放中间两边是0.437,红表笔放中间两边无数值!应该没有坏,那充 ...

炸过4007的上电测大电容两头有无320V左右,如果低于300那还有4007有坏的。我看到你开关管也动过,是不是当时开关管也坏了,那得检查开关管散热背后的0.几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过4007的上电测大电容两头有无320V左右,如果低于300那还有4007有坏的。我看到你开关管也动过,是不是 ...

开始是上电爆保险和负温热敏电阻,检查发现4007整流管坏了,都换掉后就闪红灯了,大电容上电308V,那个开关管没坏只是拆下来测量,至于开关管后面的电阻拆测,2欧左右!

楼主:
上电情况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Q28E-200,超快恢复二极管,参数是:200V 10A 20nS
两个二极管半桥式封装,中间是共用极,两边是+极, ...

经过测试没有问题!但是充电器上电闪红灯,是什么原因?能不能帮忙分析分析!上电情况如图(请看10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没有问题!但是充电器上电闪红灯,是什么原因?能不能帮忙分析分析!上电情况如图(请看10楼) ...

过流保护还有过压保护都会如视频一样。具体你得查小6脚型号。检查他的电源是不是有15V。还有光耦反馈部分。首先检查开关管漏极电流取样部分。还有开关管散热片背后的大电阻阻值在0.47欧姆以内,大于的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流保护还有过压保护都会如视频一样。具体你得查小6脚型号。检查他的电源是不是有15V。还有光耦反馈部分 ...

6脚电源驱动型号是6853J39,测量电压11V-16V之间跳动!开关管型号NDF04N60ZG,散热器后面的电阻拆测2欧!管脚之间电压20-21V之间跳动,充电器是14.4(4串)-18V(5串)的充电器,

楼主:
IC是6853J39,电阻阻值是2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流保护还有过压保护都会如视频一样。具体你得查小6脚型号。检查他的电源是不是有15V。还有光耦反馈部分 ...

今天测量小六脚电压正常15V,输出电压也算正常(请看16楼图)!但是连在BYQ28E引脚处的BYV26C二极管两端电压从几伏到十几伏不停的再跳,与之相连的16V电容也在跳!详情请看16楼!

楼主:
详情请看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