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今年618空调真便宜 最后买了8台华菱也就是美的1级能效变频1.5P 才1477一台

楼主(2019-06-21):
去年618 空调比较贵 本来是要买 伊莱克斯1p冷暖 1299 可是临近618不降价 、、
其实2015年的618我印象也便宜 买了3台 格兰仕大1p冷暖带app的 那年似乎是第一次出这种智能空调的 价格1100一台  我的3台到现在都没装  据说有人买了装了 是 双层铜管 不是铁管的  用料还是很厚道的 价格也便宜

后来我在2018年的618看到海尔这款
小超人 KFR-25GW/10FAA13XU1 1匹壁挂式家用空调挂机      促销1350一台  冷暖的 带app智能的  还是海尔的 感觉不错  就要了   分8个id买了8台

然后送货的时候出了一些插曲  我要求 送8台 不要求是1个批次吧 2-3个批次可以接受 然后 看了下7个批次 感觉是库存积压的  这个空调热销 不应当如此 要求换货 一直没处理好  然后天冷了 就没管   这不是  又到一年618想起来去年的空调还没送货  琢磨 如果今年便宜就买新的 不便宜就让他送

现在京东看到的这个
TCL 大1匹 第6感+ 变频冷暖 30秒速冷 制冷 壁挂式空调 空调挂机 (KFRd-26GW/D-XQ11Bp(A3))

价格 1349   当时放眼望去  TCL  1.5p定频的  1319 (618当天降价到 1199了)  这个 1349     想着  除了长虹大清快40+25的那个 是变频的(300买的二手的 东芝代工的)  还没用过其他的变频空调呢 本来想500买个二手的变频看看 没想到还没人卖

这个全新的 1349 觉得不错 就买了6套

R32冷媒  室外机24kg觉得轻了点    3级能效

制冷量(W)
2600(150~3600)
制冷功率(W)
730(75~1380)

看了下极限制冷量额定2600w  最大值3600w  赶上1.5p定频了 而且能效在最大值也能到2.6    对比奥克斯虚标能效 1.5p的  不仅能效不低 功率还大 价格还便宜   就这个了 直接6个id买了6台

下午又看到  小米空调降价  其实之前想买小米的 当时1级的 1999 三级的 1799  这不是京东降价 都不要领卷 直接 1498     所以 一个id直接买了6台 省事
米家(MIJIA)小米互联网空调1.5匹变频冷暖 三级能效智能壁挂式卧室空调挂机KFR-35GW-B1ZM-M3

制冷量        3500(450-4000)W
制冷功率        1090(170-1600)W

室外机28kg  用 R410A冷媒 不过 R410的机器比 R32沉是正常的  同能效应当R22最沉了 因为需要的散热面积最大

这个机器是 长虹代工 还是满意的     想着出租屋  这个 三级能效足够了    多100多 买个长虹的  也不错    不过 发现制冷量最大值不是很高 而他家的一级能效也是长虹代工的那个  是4400w   感觉我那个 TCL的 大1p也能到这个制冷量的9成了  不知道变频为啥都这么标制冷量  1p和 1.5p差不多   只不过 1p的制冷量达到1.5p的时候能效低而已 估计压缩机都是一样 排气量的

其实本来就打算 6台长虹的也就是小米3级能效 1.5p变频就算了  都打电话问了售后了 小米的是 小米自己售后

6月18日0点 我就没去看 京东 而是跑到天猫 抢那个  海尔的

海尔Leader/统帅 KFR-26GW/15PAA23ATU1大1匹变频家用挂机空调
前120台999  想着试试看呗  万一买到了呢

去年京东耍猴  很多空调限量多少台优惠   而天猫是很不错的  是限制时间 前1分钟就行     明显天猫实在

今年套路变了  京东实在  不仅不用抢300卷 (天猫300卷各种抢不到  很多 黑名单id不能抢了 其实也没做啥 就是平时 那种 高返利的 商品买多了就给你 算黑名单了  淘气值常年400升不了的那种 )  京东还不限购 比如小米那个 直接可以买n多台 1498  而天猫同样价格必须叠加300卷  这个卷一个id就一个哦   还有限量 所以今年天猫开始耍猴了

0点过了 没事干 跑论坛看了下 竟然有人  在天猫苏宁店买了 小米的  一级能效 1.5p变频  1398    三级能效  1198    而  三级能效定频大1p   898元   据说苏宁弄错了 降价500后还叠加300卷 卖了2个小时  而我去抢那个 海尔前120台  999 没看这个

后来看了下 京东限量5000台  华菱 一级能效 1.5p变频   据说之前1999买的要申请价格保护必须抢到1698   这个订单才行 所以很多人盯着抢购为了申请价格保护 我琢磨我也买不到算了 过了0点  半个小时吧 看了下 还有
华凌空调 美的出品 大1.5匹 一级能效 冷暖变频 空调挂机 卧室壁挂式 防直吹空调 KFR-35GW/HAN8B1   据说就是美的的MWOW  KFR-35GW/WOWN8A1@  那个空调的马甲

想着1698 拍个玩玩吧  其实想要小米的那个一级能效1.5p的
因为小米的 有电子膨胀阀    华菱这个 是毛细管的

不过看立即购买的后面有个节能补贴的 按钮 就 按进去看了下  才知道  原来京东可以节能补贴了    有帝都身份证或者居住证就行    我点进去一看1477

这样我就不淡定了  我买变频1.5p三级的 小米1498    变频1.5p华菱一级能效  1477

不仅省电还省钱 虽然  买6台是给 出租房  我不出电费 但是 价格一样何必买三级的呢
原来帝都节能补贴  一级补贴13% 二级8%  三级不给钱   这样一级的补贴后 比三级还便宜的(华菱也有3级变频1.5p  同小米一样价格1498 )  哪里有不买的道理

然后就把家里3个人的  亲戚一个人的  同事2个人的 身份证都拿来 买了6台

到早上 找快递借了2个身份证和 居住证 跟他说明了  2019年到 2022年期间就能买一次空调 他们不买借给我  又买了2台  因为怕审核不过 买6台下了8台订单

华菱的参数满意   R32制冷剂  室外机都30kg了 挺沉   能效比4.73

制冷量(W)
3500(300-4400)
制冷功率(W)
795(80-1450)
制热量(W)
4900(300-6210)
制热功率(W)
1330(90-1825)

对比小米 一级能效 变频  就是长虹代工的那款(TCL代工的贵 还是R32 长虹的是R410A)  小米长虹款  外机29kg    R410A制冷剂   能效比4.75

制冷量        3500(450-4300)W
中间制冷量:1750W
制冷功率        850(110-1400)W
制热量        4500(400-6100)W
低温制热量:4420W
中间制热量:2250W
制热功率        1280(100-1940)W

看参数 貌似 小米的能效高 但是 在 3500w制冷量的情况下   又好象是 华菱的省电 华菱的795w   小米的  850w
不过 一级能效的都是全直流变频的 三级的不是  细问了下厂家说 一级的 是 直流变频压缩机   内外风机也是直流无刷变频调速的     而三级能效 只有压缩机是直流变频的   剩下内外风机都是 交流异步电动机 或者同步电机     而且都没电子膨胀阀(美的是技术先进?华菱一级的也没电子膨胀阀不知道为啥)

小米的 是R410A 比较安全    华菱的是 R32       小米有电子膨胀阀     华菱是毛细管加电磁阀

小米的据说双层铜管   华菱的据说 美的减配   一排半的铜管 如下图

但是华菱是 美的售后安装维修    小米打过去电话真的是小米自己的售后

而且小米来回换贴牌厂  最早小米和  美的合作   之后和长虹 最近又开始和TCL合作 来回换厂家 就怕保修期内 都找不到配件了     虽然保修同样6年 但是没零件让你一等等半年啥的

之所以买新空调  是这么想的  我那个出租房  两套缺6台空调  其他家电可以买二手的   比如  那个 海尔 536L对开门风冷冰箱    二级能效的  是 100块买的

法罗力速热热水器 20L   5500W的也是闲鱼买的 70一台 正好有2台  都要了 一台留着当备件用

想着这些冰箱 洗衣机 坏了都可以直接换  上次买了个全自动洗衣机 三洋的  比我家 新买的还干净 价格很搞笑 5块钱       我想出租屋这些东西换了咱开车自己换个就是了

唯独空调不行   空调要安装好的不好挪动  大夏天租客的空调坏了 我不可能说 等等我自己给你修吧   虽然二手空调200一套就能买到     但是坏了你自己修   修一次估计就要几百块找外面的人 加氟还 200呢   我自己有工具自己能加 自己抽真空 但是我要是上班忙 或者出差 还不是要请人修   估计修1-2次就够买个新的了

所以这次 空调都买新的  自己可以用二手的 但是给房客要新的

本来大家建议买定频的  我也觉得是 定频好修    可是今年变频太便宜了 去年都2000-3000的  今年变频和定频几乎一个价格
有人说质量不好   这个我不信   都是保修6年压缩机10年  保修期坏厂家修   如果天天修 厂家就要倒闭了

我想 保修期内厂家修 保修期外 自己捣鼓 不行就换新  1000出头买6年维护还是合适的  况且帝都开空调的机会不多   今年到现在 我家空调还没通过电呢  因为今年就不热 电风扇吹吹就好了

所以一琢磨  6台变频  就这个  华菱的吧

其实想买小米一级能效1.5p的  京东价格同样1698  补贴后 1477     可是没货啊    早1天就有了  天猫倒是有货  可是天猫不能参加 节能补贴

而且华菱的 服务好都是美的来服务   以后 房客空调万一坏了 打电话给美的报修就好了嘛    过了6年真坏了 自己修不好 直接换新完事了  一年200块成本还是不高的 毕竟帝都房价高 两室一厅 不到50平米(使用面积 建筑面积63.5)房租8000多

而且有的房间实在太小 我是想都买成一个型号一个规格 以后坏了还能替换法维修检测     有的房间才 6.5平米 8平米的  装1p都显得大了

(之前主卧和客厅  30平米吧 接近  用的春兰分体  1994年买的  一直以为1.5p  最近才发现 小1p 2200w制冷量   用了25年还能用 这次装修拆了留着收藏了)

反正今年618 就跟 论坛上有人说的一样  买退买退买退买  有人买小米空调  从2199 来回退货4次 到 1398了 一级能效变频1.5p的那个

我是没买到这么便宜的 但是补贴后  1477的价格买个华菱1.5p 一级能效的也行吧  华菱的优点是 低功率 稳定性好 据说美的 算法好

小米的  其实眼馋  电子膨胀阀  R410A都是优势  而且对于长虹有个好印象 毕竟做火控雷达的  都说他家的电器 做工精细

可是没办法 京东没货 只好割爱了

京东现在下单的 6台小米三级能效变频1.5p  和 6台 TCL三级能效变频的还没退  海尔的 8台 三级能效定频1p也没退   是想等着 华菱的送货到了  没问题了再退的
看来 618的销量就这样刷来的   本来买 6台 最后 几个牌子都下单了 买了 37台空调(去年海尔1350的定频1p智能 8台   今年海尔抢999名额的 变频大1p 6台     京东是 小米三级1.5p 变频1498  6台      tcl三级变频大1p  1349   6台    华菱一级能效变频1.5p  1477的10台 审核过了8台    和1698也下了1台  )

不过华菱肯定不退了审核过的都要  毕竟 便宜 评价也不错   其他的等华菱的到了都退了就好了  销量大家也刷到了  等于变相刷销量了

今年的 空调大战 够激烈   本来考虑的定频 新科1p  冷暖的 今年他们也800多买到了    而我姐 提前一个月买的 奥克斯就是曝光的那个能效才2.6的 正1p冷暖还1500多呢(我让她买小米三级 当时1799变频1.5的 或者格兰仕 扬子的 定频 她非要说奥克斯的销量高)   听到我的价格气坏了  她的那个空调KFR25GW NFW+3标称  2500w制冷量  输入功率760w 实际 能效2.68吧  实际功率933W           我买的华菱的 如果没虚标  3500w制冷量的时候才 795W  价格还比她的奥克斯便宜

等于 我用了一台 奥克斯 正1P 三级能效定频的机器价格 买到了   美的的  变频1.5p一级能效机器的价格  不仅制冷量提高了1000w 从1p到了1.5p   反倒还省了200w的电  怎么算都划算吧

不知道大家对 华菱这个1.5p冷暖一级能效的空调评价如何    如果没啥问题我就让京东送货了(我设定了延迟送货40天 到7月30日呢 可以犹豫1个月)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买了小米三级 1.5P  变频的,1499那款。准备放在客卧用,但是使用频率不高。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买了小米三级 1.5P  变频的,1499那款。准备放在客卧用,客卧不常住人,使用频率不高。
主卧是美的1.5P三级,定频的,也刚装了2年,但是使用频率高,夏天温度高肯定得开着。

那么问题来的,我要不要把小米装在主卧,把美的移机到客卧。  变频省下的钱,够移机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买了小米三级 1.5P  变频的,1499那款。准备放在客卧用,客卧不常住人,使用频率不高。
主卧 ...

你自己会移机可以  但是如果 找人没必要 先不说移机多少钱   你是2台啊  还有 小米那个是老款的吧 R410A的吧 还好  估计也不便宜  R22的估计都要200-300吧  R410的一般要贵  如果像我那个 R32 给钱人家都不弄 怕爆炸  我估计你移2台 也要大几百甚至快1000了 按照今年的促销策略  大概能买个1p变频空调了

我感觉 你移机两台 还不如再买个一级能效的变频的呢   再说了  不知道你是南方还是北方 如果北方也就用没几天 别折腾了  平时呆在客厅的机会更多吧   晚上天气凉快了  估计卧室开的时间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买了小米三级 1.5P  变频的,1499那款。准备放在客卧用,但是使用频率不高。 ...

看下你的城市有没有节能补贴 有补贴上1级  一级能效的比 三级的还便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下你的城市有没有节能补贴 有补贴上1级  一级能效的比 三级的还便宜呢

机器已经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自己会移机可以  但是如果 找人没必要 先不说移机多少钱   你是2台啊  还有 小米那个是老款的吧 R ...

我没说清楚:
客卧:小米1.5P 变频 三级(未安装)
主卧:美的1.5P 定频 三级(已用两年)

我买了一台小米变频1.5P,三级,型号KFR-35GW-B1ZM-M3,目前还没送货,还没安装呢,这台是给客卧用的,南方福州,夏天热的时候,实在受不了,客卧偶尔有家人回来会住。

主卧用的是美的1.5P 三级,这几天温度不是很高,试了几晚开28度,一晚上差不多3-4度电,天热的时候,温度开低点,耗电估计更大。

看了京东上面的服务费,好像移机费用是200。 就是不知道这个移机,会不会让空调制冷效果下降,或者有其它的后续问题。 变频不知道能省下多少电费

网友A:
空调这东西,怎么说呢,你要是一直用风扇,也就那样了。 用了空调,那根本停不下来啊,温度一热点,就想开空调,舒服啊。就是耗电啊,一个风扇才几十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清楚:
客卧:小米1.5P 变频 三级(未安装)
主卧:美的1.5P 定频 三级(已用两年)

真要是长期用的多 为啥不都买一级能效的啊  我之前没看过变频 都是定频 毕竟是出租房给别人用的 定频耐用  今年变频便宜  然后对比价格  顺道看了下能效 三级能效基本都是 卡着国标最低做的  而一级的确不一样  比如 你看额定值      同1.5p的 小米  三级能效 在3500w制冷量的时候 输入功率 1090w  而一级能效的才850w   华菱更省电 虽然能效没小米的高 但是   一级能效在 3500w制冷量的时候 才795w   就是 几个功率点  能效高 虽然你长期使用   不可能正好3500w制冷量 但是 也能侧面看出他的耗电量吧 否则没法横向对比了  对比 定频 我家  三菱 3600w制冷量的 输入功率1225w 所以变频1.5p一级能效  3500w制冷量才795w  比三级能效的1p定频还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这东西,怎么说呢,你要是一直用风扇,也就那样了。 用了空调,那根本停不下来啊,温度一热点,就想开 ...

变频空调  在保温好的情况下  也就百八十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要是长期用的多 为啥不都买一级能效的啊  我之前没看过变频 都是定频 毕竟是出租房给别人用的 定频耐用 ...

对空调不太懂啊,之前度娘,说一级跟三级价格差几百,省电要省几年,省下的电费才够 机器的差价。
小米1.5P,变频,三级,3500W制冷,耗电1090W
小米1.5P,变频,一级,3500W制冷,耗电850W

华菱1.5P,定频,一级,3500W制冷,耗电795W
华菱1.5P,定频,三级,3600W制冷,耗电1225W

你看是这个数据么,不懂空调,又没有多个机器做对比,只能拿数据说话了。

网友A:
现在买小米一级变频,已经没有好价格了,我刚才看了下我的美的1.5P  三级 定频

小米1.5P,变频,三级:制冷3500W,耗电1090W
美的1.5P,定频,三级:制冷3550W,耗电1080W

所以,这个两个型号,定频跟变频,耗电其实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空调  在保温好的情况下  也就百八十瓦

咱们也没条件做实际测试,无非是想选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主要还是权衡,省下的电费,跟机器的差价,是否成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空调不太懂啊,之前度娘,说一级跟三级价格差几百,省电要省几年,省下的电费才够 机器的差价。
小米1. ...

对 看得就是额定功率 拿这对比的  这样算来差价就200 而算上节能补贴  一级比三级还便宜  就是没补贴200差价 感觉很快就能省出来 今年 一级的小米 华菱都是1698  三级都是 14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小米一级变频,已经没有好价格了,我刚才看了下我的美的1.5P  三级 定频

小米1.5P,变频,三级:制 ...

对啊  三级能效可能定频 变频能效差不多都是擦着国标的边做的 但是实际用起来还是变频省电 因为变频不是一直在额定功率工作 低功率工作能效会高很多  而定频就不行了  启动就是额定功率

网友B:
一看楼主就是喜欢看参数不看实际的人,变频机不要看效率,实际变频机刚开始高速运转的时候效率比R22还要低的,IGBT有能量损失,交-直-交转换效率不会100%的,如果是进口的比如英飞凌的IGBT,在额定50%功率的工况下效率90%都不到,更别说100%满功率工况下了、如果是国产的IGBT,效率跟低、
变频机和定频机(非小机拉大房)的情况下,一晚上的耗电都差不多(R410或者R32)
什么4.5+以上的效率,都是实验室数值,人家压缩机都指明了,满转速的情况下制冷量效率比大概是3.2-3.6之间,直流机略低5%左右
国产厂家就喜欢抠字眼,拿压机功率比制冷量,其实你没看到,有些变频机1P的最输入大功耗970W,压机最大功耗750W,然后厂家就喜欢说750W压机,2600制冷量、
坑的就是楼主这种房东喜欢比参数的人,而且变频机卖得和定频差不多价格,利润怎么来?变频压机贵,变频板也贵,成本都比定频高、
所以只要写4.5+的效率,肯定有参数党去买,买了还很高兴,说多便宜多划算
PS:给大家解释上面说的4.5+的效率是怎么来的?
压机的效率比有个最优区间,不同压机的最优区间不一样,比如有些3000转的机子的最优区间大概是500转左右,有些是800转左右、在最优区间里面压缩机- 蒸发器-冷凝器的换热循环/能耗比最高、

实际在最优区间外效率并不一定比定频机高(指R32 R410A),比如同功耗的定频压机和变频压机(冷媒都是R32),压机满负荷时的整机功耗,变频>定频、因为变频的IGBT有损耗、

但是这个500转,800转的时候输出制冷量是比较低的(大概额定制冷量的10%-20%之间),但是压机耗电只有额定耗电的10%左右,这么一算,效率比就很高啊,4.5 4.8 5.0的都有、
(做空调的厂不标个4+的效率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做的是变频)
而且不虚标一下效率,谁会买?

然而 ,高效率的运转时的低制冷量有个球用

本人坐标广东,内墙没有保温层外墙也没有隔热层,墙壁吸冷,

145平 4房2厅 层高3,其中一个房间是21平,早年用的1.5P定频,志高的,R410,能耗标签写的效率3.4一级(现在新国标算三级),去年818换的美的1.5P变频机 R32,效率4.5一级,天真的以为变频机可以省电,结果交电费都差不多...

特意买了一个功耗测试插座,对比了别的房间空调,结果变频机在前期耗电比定频机高,而且一但房间空间大了以后,而且还是落地窗,冷气耗散比较快,变频的压机就会一直持续高转速工作,
就是说压机基本上没有在最优区间内工作,耗电比定频还高、

那么,变频机应该怎么样用,省电呢?

1P变频 5平米内、
大1P 8平米、
这样压机就能很快的进入最优区间,而且冷气散失量小,压机可以长时间在最优区间内运行,这样才能凸显变频的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楼主就是喜欢看参数不看实际的人,变频机不要看效率,实际变频机刚开始高速运转的时候效率比R22还要低 ...

变频机 启动功耗大可以理解 大压缩机 小 冷凝器嘛  肯定能效低   机器上都标了 比如  我那个 最大制冷量4400w的时候  制冷功率就上1000多w了

但是  不这么对比怎么对比呢     我特意问了华菱  说  那个3500w制冷量下面的额定制冷功率 就是 3500w制冷量时候的输入功率 795w  那还是挺高的啊

无论他怎么标注   额定制冷量和额定制冷功率应当对应的吧  我是这样想 3500/795 能效比4.4  反正应当比 定频高一点吧  其实算来 定频 1.5p室外机也是  30kg  这个也是30kg  而这个是 R32 那个是R22 按照比例来说  这个机器应当能效高 因为   同样能效的情况下 R22要求的 换热器面积最大 R410A次之   R32最小 所以同样的室外机 R32效率最高了

当然我都是推算    因为 我也是外行 不这么对比怎么比呢

另外便宜1477元 是叠加了 618促销和  节能补贴后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楼主就是喜欢看参数不看实际的人,变频机不要看效率,实际变频机刚开始高速运转的时候效率比R22还要低 ...

如果 总是满载的话 变频机会更费电 这个我也说了 定频不能调高功率 变频等于超频 等于是大压缩机 小换热器 当然能效低   这也是为啥我那个1300多的TCL 本来要买的  26机  满载制冷量也能到3600w 他标注2600w 因为到3600w的时候能效就2.6了      也就是说满载后  很费电

我现在都是 1.5p一级能效  房子小  6.5平方 8平方   4平方 只有一间是很大10多平方 估计还行 不太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机 启动功耗大可以理解 大压缩机 小 冷凝器嘛  肯定能效低   机器上都标了 比如  我那个 最大制冷量4 ...

那个标签注明的效率不算风机的功耗,只是单纯的对比压机功率/制冷量
你看到的是3500W/795W,

如果是795W总功耗,除去室内机风机20W,再除去室外机风机60w,那么留给辅助电路,和变频板的总功率在700W,前面我说了,变频板是有变换损耗的,满功率下以90%效率算,那么给压机的功率只有630W左右?

630W的压机能有3600W的制冷量?用屁股想都知道不可能的啦

实际795W是压机功率,从变频板到电机的功率是795W,
而从220V市电到变频板的功率,在900W左右,再加上外机的风机,内机的风机,功耗在970W左右、
变频板是有损耗的 ,可以看看站内的变频拆机,变频板的IGBT肯定都有一个超大的散热片、(发热大代表损耗掉的电多啊)

所以实际的机子功耗 3500/960,综合效率大概也就是3.6左右,
而某些新国标一级的定频26机,额定2600W制冷量的时候,压机功率750W,总功耗810W左右,

知道奥克斯空调怎么被格力举报的么,

奥克斯有些机子用的压机是大金安庆的,数据表上明明白白的写着理想效率3.20(新国标三级),结果那个奥克斯贴的标上面是3.65,一下就变成了新国标一级、
所以那个标,不要太当真,尤其是网销机喜欢虚标一下效率的,(不虚标没人买啊)

但说空调效率看冷媒,R32 R410之类的,冷媒特性就是效率高,比如说就是同750W压机功率下,R22是2600W,但是R410A能有3000W, R32能有3100W,但是因为国内喜欢说R32爆炸,所以普遍都是R410a R125 R132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