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移动空调改双风道

楼主(2019-06-21):
为了方便当初花了一千六块买的移动空调,1.5匹的,一晚上要6度电看了有些朋友说改双管比较省电,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改。说动手就动手,拆了外壳就看到了风机,而且是冷凝器和蒸发器共用的风道,这下坏了,估计是要换风机了,想自己买两个风机替代原来的一个风机,要求冷凝器的风机和压缩机启停同步,但自己不知道该接到压缩机哪条线上面,有哪位大佬懂这方面的,请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卖了买个窗机吧,这玩意无论怎么改都只适合局部降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了买个窗机吧,这玩意无论怎么改都只适合局部降温用

只要把风道分开,和分体一样的,我看有些人改得双管改得不彻底,所以效果不好,窗机的话,不考虑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空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了买个窗机吧,这玩意无论怎么改都只适合局部降温用

零几年家里用过窗式空调,虽然安装容易不容易漏制冷剂,但是噪音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空调啊

志高的,1.5匹单冷移动空调

网友(2019-11-28):
跟我买的一样,这空调我研究过了,风道分不开,没得改,被坑了!

网友(2020-07-09):
就是个缩水版窗机来的

网友:
在总归还是买分体空调划算,最便宜的 分体空调和移动空调价格差不多
移动空调还是适合国外那样安装费比空调贵的国家

网友:
冷凝器和蒸发器共用的风道,怎么可能,是共用电机吧?两个扇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