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220V250W电容运转异步电机能采用冲击电钻上拆下来的调速器调速吗?

楼主(2019-06-21):
请教:220V250W电容运转异步电机能采用冲击电钻上拆下来的调速器调速吗?

我装了一台通风机,因为我们这里平时电压就240V左右,风机一开风力太大,噪音也大,现在想把风机转速调低一点,使噪音也降低一点,就想到拆个坏冲击电钻上的调速器进行调速。能行吗?还有什么办法?想买某宝上的可控硅调光、调温、调速器,但有下列顾虑:一是有人说会产生噪音;二是卖家在宣传上明示:“可控硅主要用于阻性负载(电热丝白炽灯等),单相交流电机大部分也可以,但不保证都可以,其他类型负载请买家自
行确认。保险丝有反应时间,如果电流过大,除了烧坏保险丝,模块也可能烧坏。
这220V250W电容运转异步电机所用的电容是多大的?如改变其容量可否实现降低转速的效果?现请教行家,谢谢!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调速的三种方式:变极、滑差、变频,现在最广泛使用的是变频方式,但用在这,成本有点高

楼主:
三相异步电机调速的三种方式:变极、滑差、变频,现在最广泛使用的是变频方式,但用在这,成本有点高
谢谢赐教!我这是单相异步电机。

网友:
小功率电机可以转换绕组线圈的抽头(有绕组线圈抽头的电机)来实现,没有绕组线圈抽头的电机可串联电抗式调速器或可控硅无级调速器来实现;功率较大的双电容电机则不适合调速,因为这种电机内装有离心开关,离心开关只有在电机转速大于额定值的75%以上才会被离心力弹开,若应用调速使电机转速偏低时,离心开关不能弹开则会烧毁电机的。

网友:
串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风机才220V250W的,买个正规可控硅风扇调速器(里面有大电感的,可控硅有大散热片的)接上就行了。

网友:
滑差电机,组转矩负载,可以用调压方式调整转速,用调相角可能噪音会大点。

网友:
串电容试试,先试试10μ,转速还快的话再减少容量

网友:
串联电容可以搞定,并且不会产生噪音,可控硅调速确实会产生噪音,并且的电机发热也很大.电容调速稍好.就是不能做到线性控制 .

楼主:
原装的启动电容器是500伏4微法,今天我接了个450伏2微法的电容器试机,发现转速明显降低,噪音消失,但电机发热迅速。看来还是改用可控硅调速器降速方法靠谱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启动电容器是500伏4微法,今天我接了个450伏2微法的电容器试机,发现转速明显降低,噪音消失,但电 ...

楼上意思是让你用一电容器跟电动机串联后再接电源试机,你却去减小启动电容器的容量。。。。。

网友:
可控硅需要加阻容吸收,并联反向二极管保护,再加一个整流桥提供最小续流。以前做过一个基本没有噪音,不过电路很复杂,而且电路图找不到了。

网友A:
可控硅斩波不适合但有一种是断整个正弦波型的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斩波不适合但有一种是断整个正弦波型的应该可以

他这个串电感或电容降压至185v即可

网友:
我试过直接用取暖器调温的来直接接角磨机,好不好用不好说,但是作用肯定是有的。

网友(2021-05-07):
引用 楼主:
原装的启动电容器是500伏4微法,今天我接了个450伏2微法的电容器试机,发现转速明显降低,噪音消失,但电 ..

网友:
买个自耦变压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