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维修一个 废弃的凳子

楼主(2019-06-21):
一个凳子,凳面破 ,但是架子还是很结实,

先拆下了凳面,五夹板的,不是实木的

架子是实木的,很结实

木心板,用来做凳面,

按照破凳面画出 大小

实用的曲线锯。

2,3分钟就锯好了

然后稍微修了一下

实用的 电钻,但是扭力不够,最后一点还是用螺丝刀拧的

贴上贴纸。

是我嫌麻烦了,其实可以从凳面下面上螺丝,这样就看到螺丝了,凳面也会美观一点。。

好了,凳子修理好了,

其实用来用去,发现还是这样的凳子最实用,最耐用。

网友A:
厉害,这样也要修!

网友:
木凳子确实比电脑椅耐用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数码人什么都能修

网友:
把螺丝挡住好,美观了

网友B:
纯木质框架 ,质量还可以,面换的漂亮。

网友:
高手,这么小也可以做出来

网友:
这是多少年前的东西?

网友:
加个海绵   蒙个皮或者布   更好看   更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样也要修!

我也没想到这都能发贴。

不过修修东西倒是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木质框架 ,质量还可以,面换的漂亮。

不过各种缝隙看也已经开胶,只是榫卯的不曾散架而已。

有时间应该全部打散,上胶绑缚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