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零知ESP8266】教程:手机APP控制RGB LED

楼主(2019-06-21):
本次使用blynk app+服务器(本地) + 零知ESP8266开发板的组合方法,通过手机APP来控制RGB LED显示各种颜色。

1、硬件准备

(1)零知ESP8266开发板

(2)RGB LED

(3)杜邦线若干

2、电路连接

接线很简单,对应R-D5,G-D6,B-D7,和blynk app里面控件的引脚设置是对应的:

3、手机APP

关于手机APP与blynk详细说明请参考:http://www.lingzhilab.com/bbs/index/showonepostz?pid=356

4、软件

(1)手机端

使用blynk新建工程,并选择设备NodeMCU或ESP8266,然后增加ZERGBA控件,如下:

(2)ESP8266端如下:

/* Comment this out to disable prints and save space */
#define BLYNK_PRINT Serial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BlynkSimpleEsp8266.h>

// You should get Auth Token in the Blynk App.
// Go to the Project Settings (nut icon).
char auth[] = "xx";

// Your WiFi credentials.
// Set password to "" for open networks.
char ssid[] = "xx";
char pass[] = "xx";

char local_domain[] = "192.168.0.111";

void setup()
{
        // Debug console
        Serial.begin(9600);

        Blynk.begin(auth, ssid, pass, local_domain,8080);

}

void loop()
{
        Blynk.run();

}

上述代码只需要填写自己的TOKEN和wifi热点名字、密码即可。

5、测试验证

(1)在零知开发工具中,打开串口调试窗口看到如下信息:

就表明我们与服务器通信成功。

(2)在手机blynk app上,点击运行按钮后,开始运行,然后就可以控制RGB LED显示各种颜色了:

网友A:
紧跟历史步伐,这个简单对新手容易开发,板子已买,马上就到,用这个例子做WIFI插座很简单

网友B:
有强大的arduino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个异类呢,实话实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跟历史步伐,这个简单对新手容易开发,板子已买,马上就到,用这个例子做WIFI插座很简单 ...

谢谢支持

网友C:
普通ESB-8622-12F能实现这功能吗?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C:
普通ESB-8622-12F能实现这功能吗?

肯定没问题,就是固件的问题,对高手这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强大的arduino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个异类呢,实话实说,

什么是异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8266+usb转串口,程序也是完全通用的,软硬件换个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