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前几年买的磊科NR235改nr285

楼主(2019-06-21):
想拿出来用,嫌弃固件老,然后上网站竟然都搜不到这个型号了,看了还有改NR285p的,过几天下手,先拆开看看

16年买的,里面还装了45℃温控风扇呢,先这样用着试试吧,懒 啊

网友:
老货真好,继续用!

就是速度慢了!

网友A:
现在不都搞千兆了,这货还有啥搞头

网友:
我改了个DLINK 285p给别人1年多了还是稳定的很,最近把飞讯容易死机的路由器也改了,稳定20天没问题了,   能改的家里还有个华为的,还有个DLINK,  也只能当垃圾放着了,唯一不好的就是不是千兆。家里的百兆移动有时候能达到200M左右,也不怎么用的了这么大的,285p后面是8口的千兆tp交换机,然后是千兆799的X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都搞千兆了,这货还有啥搞头

详细参数
基本参数
产品型号
NR235
产品类型
家用宽带路由
传输速率
10/100Mbps
端口结构
非模块化
广域网接口
1个
局域网接口
4个
硬件参数
处理器
美国Marvell Arm9 166MHz处理器
控制端口
Console
扩展插槽
无扩展插槽
LED指示
SYS、LAN/WAN接口指示灯
软件参数
包转发率
10Mbps:14800pps,100Mbps:148800pps
支持协议
TCP/IP协议,ARP协议,DNS协议,PPPoE协议,DHCP,UDP
网络管理
支持WEB网管,支持SNMP管理,中文web配置方式
VPN支持
支持
防火墙

NAT支持
支持
认证标准
FCC Class B,CE
其它性能
全自动,手动,按需连接和断开网络;
内建DHCP服务器;支持NAT表统计和病毒监控,实时流量统计;
支持访问控制列表和病毒过虑;完全符合UPNP协议规范,
支持QQ MSN等流行软件的音频和视频;
支持VLAN(基于端口);支持虚拟服务DMZ(开放主机);
支持修改WAN口Mac地址;
支持远程管理和软件升级功能;适合于家庭,宿舍,小型办公室;建议带机数量80台
其它参数
尺寸
150×100×30mm
重量
0.35Kg
电源
直流9V,700mA
工作环境
湿度: 工作状态 – 20% ~ 95% (相对湿度,,无凝露)
储藏状态 –20% ~ 95% (相对湿度,,无凝露)

网友B:
竟然还是温控风扇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是温控风扇散热

好像是温控开关串联风扇的,更好的应该是4线PWM散热风扇,或者带温度探头线的调速风扇。

网友:
这货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NR285p是螃蟹芯的,这个改不了吧

网友(2019-08-22):
LZ这个235和改成的285都是不带P的,很老款了,不知改285后带机量和285p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