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用TP4056做一个锂电池平衡充!花了个草图请指教!

楼主(2019-06-21):
  这个5+的输入最少要多少A电流??
  另外锂电池要是有保护板是接保护板上还是直接接电池上!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样接板会挂掉。5V输入要用独立的两组电源。

网友:
一个电源是不行的!电源是共地的,电源会短路的!

网友:
下面一节电池会bong:titter:

网友:
TP4056的负极是直通的,你这样接法,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正负极短路了

楼主:
必须用2个5V电源?那要是多串几节就要用多个独立5V?
有没有办法就只用一个5V电源??

网友:
这样不行下边那节直接短路了

网友:
用肖基特管隔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用独立5V这个也不是平衡充(平衡充充满电电压一致),这是独立充(充满电电压不可能一致)

网友:
你看我画的图就知道能不能用一个电源了:

网友A:
可以用一个电源啊,这和输入又没关系,只是输出接电池这样不行的

网友:
楼主,这样子是不行的。。。。每块板子需要独立的5V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电源啊,这和输入又没关系,只是输出接电池这样不行的

请教一下!输出端怎么接电池??上二极管吗??

网友:
楼主平衡充每组单元必须独立,如果共地就麻烦了。
x宝上找5v1a-2a的电源板裸板、开关电源都可以,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必须用2个5V电源?那要是多串几节就要用多个独立5V?
有没有办法就只用一个5V电源?? ...

对,多少串平衡充就得用多少个5V电源,用一个是不行的,因为TP4056是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多少串平衡充就得用多少个5V电源,用一个是不行的,因为TP4056是共地的。 ...

谢谢大神!你女朋友真好看!!

网友:
  充电时,把串联断开,就可以这样充电。

网友: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途径,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
第二节电池会嘭一声爽得不得了!

楼主:
求哪位大神给个只用一个5V电源的平衡充方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