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开关电源5V40A,输出只有3V,求指导

楼主(2019-06-21):
开关电源5V40A ,串灯泡亮一下就灭,输出只有3V,ADJ调压没用,检查那里啊??

网友A:
检查可调电阻是否正常、输出滤波电容的容量是否变小。

网友B:
亮一下正常,电容充电
3v能带负载吗,试试看是浮电还是3v功率电

网友C:
5v40a电源   所有无故电压偏低,先换adj电位器在来修,电位器坏的已经修过 6-7个了,都是测量电压2.5v到3v,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40a电源   所有无故电压偏低,先换adj电位器在来修,电位器坏的已经修过 6-7个了,都是测量电压2.5v到3v ...

输出电容标称3300uF10V四个,拆了测没问题,电位器1、3是0.895k怎么调都是,2、1和2、3最小0,最大0.895k,老师傅,请问电位器是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可调电阻是否正常、输出滤波电容的容量是否变小。

输出四个电容3300uF10V拆了测在3300,电位器1.3电阻怎么调都是0.895K,2.1和2.3最小0,最大0.895k,老师傅看下还有那里要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一下正常,电容充电
3v能带负载吗,试试看是浮电还是3v功率电

接了个5v1a小夜灯,电压3.4,没那么亮,没直流负载。

网友:
工作台好看

网友:
这个可调通常是201吧?

网友:
查一下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出四个电容3300uF10V拆了测在3300,电位器1.3电阻怎么调都是0.895K,2.1和2.3最小0,最大0.895k,老师 ...

重點檢查一下圖上標誌(1)的集成塊電路的周邊元件有沒有脫焊、虛焊的,有補上。檢查該集成塊的供電電壓,如果供電電源,管腳電壓為6~9V,基準電壓(4組)5v為0。則 更換集成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點檢查一下圖上標誌(1)的集成塊電路的周邊元件有沒有脫焊、虛焊的,有補上。檢查該集成塊的供電電壓 ...

请问下查那几个针脚呀?新手上路望多多见谅,谢谢啊。AZ7500E中文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9dc74175a26925c52cc5bf84.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查那几个针脚呀?新手上路望多多见谅,谢谢啊。AZ7500E中文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9dc7 ...

對照圖標的字母相對應如 12  腳 Vcc  就是工作電源。

网友:
你的工作环境看起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照圖標的字母相對應如 12  腳 Vcc  就是工作電源。

测得结果,没好IC数据对比,也不知道好坏。。

网友E:
R33边上的电容坏了

网友F:
测量IC 12脚对(7脚)地电压为0或是几伏(正常20V左右),检测辅电源整流管和考虑波电容, 还有就是Ic 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IC 12脚对(7脚)地电压为0或是几伏(正常20V左右),检测辅电源整流管和考虑波电容, 还有就是Ic 击穿了. ...

12脚VCC对GND地12.77V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3边上的电容坏了

拆下 标50V47uF,实测45uF,通断档也没见响。

网友:
先把可调电位器更换了。这电位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