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维修] 0成本修复换档拉线胶套

楼主(2019-06-21):
08款2.0自动挡景程自动变速箱换挡拉线是塑料的,在高温的发动机舱内够呛。
故障现象:平时越来越觉得档位模糊。上礼拜p档不能够启动,N档可以启动。估计多年使用胶套老化了!
过程:1、摘正极后,去负极,拆除蓄电池(五年多了,每天3乘2公里上下班居多,亏电坚持中)。
2、通过电池底架圆孔,可以看到胶套老化破裂,残片,所剩无几,上面的固定销也消失不见了。。
3、各种翻箱倒柜,寻找合适的零件。最终找到了上世纪的16型功能喷雾器,出水接头一枚,外经12MM,内径不够大用烙铁头扩孔至7.5MM,如图截取13MM,保留一部分螺纹。

4、找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使用的黄铜喷雾器进水口滤网卡簧,进行加工。顺利压入!安装效果图如下。

安装蓄电池后,上车P档顺利启动。档位很清晰地发出嗒嗒声。好了!
不计时间成本,确实是0成本修复。
因为只有一个人,手脏!图片少了点。请坛友们见谅!

网友A:
你这个稳定吗
还是去4s换原厂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稳定吗
还是去4s换原厂件吧

用了一个星期了很正常,塑料件没啥高技术含量,没有间隙就没有问题,只是这材料可能比不上原车件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一个星期了很正常,塑料件没啥高技术含量,没有间隙就没有问题,只是这材料可能比不上原车件硬。 ...

这个原厂件 也不贵的
但是工时费肯定比配件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一个星期了很正常,塑料件没啥高技术含量,没有间隙就没有问题,只是这材料可能比不上原车件硬。 ...

加套解决间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厂件 也不贵的
但是工时费肯定比配件贵

1.8的胶套淘宝有,40多,2.0的没有找到。四儿子店估计翻倍。我这2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套解决间隙问题?

原来胶套老化破裂,几乎掉光了,连卡簧也没了,现在几乎没有间隙了。

网友C:
原厂竟然用塑料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厂竟然用塑料线

转接头吧,钢线到杆子,用切割机,锯,钻修过别克君威的待速巡航机构,也是塑料头坏了,修理厂要换总成,我切了一个坏的195柴油机铝活塞,加工了个头,换上,解决

楼主:
195柴油机铝活塞直径太大了吧。这个塑料件景程的外径才12mm。你是整个转接头都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接头吧,钢线到杆子,用切割机,锯,钻修过别克君威的待速巡航机构,也是塑料头坏了,修理厂要换总成, ...

195柴油机铝活塞直径太大了吧。这个塑料件景程的外径才12mm。你是整个转接头都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竟然用塑料线

感谢大佬打赏!感谢睦主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