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MP4做U盘

楼主(2019-06-21):
同事要扔一个4GB的坏了的Mp3,让我捡垃圾捡回来了,最近不太忙,就把Mp3拆了,拆出来一片海力士的4G颗粒,型号:hy27uv08bg5m
手里有个CBM2199的垃圾手腕板,然后就焊上了,开卡顺利开出来2G。因为这个颗粒是2CE的,我的2199的垃圾板子应该是只支持1ce,导致只开出来一半容量。

不甘心,又翻箱倒柜,找出来一版联阳IT1172E的板子,二话不说,焊上看看。

识别正确。

但是一上开卡软件就尴尬了,不支持,WTF。

想请教下,联阳的这个主控是否能像慧荣系列似的,自己加参数开卡?

网友A:
密度32Gb什么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度32Gb什么意思呀?

就是容量,32Gb=4G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度32Gb什么意思呀?

密度32Gb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GB,这里的Gb是GiB的意思,它与GB的关系是1GB=8GiB,所以存储器4GB/32Gb的意思是4GB=32Gb。

网友B:
lz 你开卡的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的软件怎么也识别不到盘
我的系统是windows10 1903 64位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C:
不值得折腾,速度还慢,算了吧
我前几天折腾手头烂片子,花了100多,然后得到2个8g,一个16g,然后一堆零件
同样价格,我可以买2个32g高速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值得折腾,速度还慢,算了吧
我前几天折腾手头烂片子,花了100多,然后得到2个8g,一个16g,然后一堆零件 ...

怎么会发那么多的钱?旧主控板才几毛钱一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开卡的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的软件怎么也识别不到盘
我的系统是windows10 1903 64位 不知道是不是系 ...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USBest/2012/2357.html

网友:
大树家买的一个903
两个其他3267的3.0板子
加上外壳,四五个2199的2.0板子,还有迈科微的几个emmc主控,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USBest/2012/2357.html

这个地址的工具不识别 已经确定焊接没有问题 在chipgenius芯片精灵里面可以识别

网友:
USB设备ID: VID = 048D PID = 1172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XXXXXXXX
 产品型号: U1172CONTROLLER
产品修订版: 0.00

 主控厂商: iTE(联阳)
 主控型号: IT1172 A3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