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才用不久的金士顿固态硬盘太慢了

楼主(2019-06-21):
刚开始很快,现在慢的和机械盘差不多

鲁大师参数

得分如此之低

网友:
建议跑个10G测试,或者用urwtest跑圈,TLC模拟SLC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

网友:
全盘都是这个速度的话已经是可以了,现在好多鸡血固态是真的三秒真男人

网友A:
你电脑接口还是SATA II怎么不说?!SA400这个硬盘我也再用,这个盘本身速度不算太慢,但是要接口速度来支撑,而且这个盘是占用超过50%之后才会掉速,平时开机12秒-16秒,用PS CC打开一个100+MB的文件才12秒!

网友B:
SATA2 差不多就这速度,外加又是各种片子混用的金士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接口还是SATA II怎么不说?!SA400这个硬盘我也再用,这个盘本身速度不算太慢,但是要接口速度来支撑 ...

我一体机光驱位置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2 差不多就这速度,外加又是各种片子混用的金士顿。

刚刚看了下电脑有SATA3接口 我接上去再看看

网友:
假货,固件名字暴露了

网友:
SATA2泡满了啊

网友:
这个算是不错了~

网友:
莫买tlc 还是mlc是王道

网友:
从固件看出来你买了个山寨货

网友:
SATA 2接口,如果持续这个速度,你就知足了

网友:
a400一开始是ps3111主控,固件sbfk开头,后来换方案了,固件以0开头,R开头的固件是慧荣主控的,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