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款12V下插的电钻,转速2000以上的

楼主(2019-06-21):
或者是现有的12V电钻可以通过改齿轮比或者锁死其中一级行星齿改变其输出转速吗?我主要是在2MM厚的铁板上钻3.5MM的小孔,所以对扭矩没要求,只要转速高,18V的有两千转可是太重了,而且也不需要那么大动力,还吵。现在用插电的3000转两秒一个孔,12V的1350转要六七秒才能打一个,效率太低了

网友A:
18V的有两千转------是哪个品牌的?
18V锂电钻还没见过有2000rpm以上的,最多就2000rp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V的有两千转------是哪个品牌的?
18V锂电钻还没见过有2000rpm以上的,最多就2000rpm。 ...

大有5282两千三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有5282两千三转速

大有5282果然厉害,居然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C:
18伏有的4速可以达到3800,12伏电站卡死第一组齿轮,拆掉齿圈卡位可以到4000转以上,劲特别小,夹头也会抖,惯性容易脱夹

网友:
力量小就可以钻孔,可以用调速电磨 ,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伏有的4速可以达到3800,12伏电站卡死第一组齿轮,拆掉齿圈卡位可以到4000转以上,劲特别小,夹头也会抖 ...

12伏我查了下似乎只有泛音的ASCM12能到2500转,四速的,可惜是平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伏有的4速可以达到3800,12伏电站卡死第一组齿轮,拆掉齿圈卡位可以到4000转以上,劲特别小,夹头也会抖 ...

惯性大了刹车时会对电路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的有两千转------是哪个品牌的?
18V锂电钻还没见过有2000rpm以上的,最多就2000rpm。 ...

我感觉充电工具怎么就没考虑过钻小孔的需求呢,一味的增大扭矩不提高转速,扭矩到了一个数值再增大已经没意义了,而增大转速才是关键,连得伟最顶级的996都才2000转,还是三速的。难道你们都没发现高速的好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的有两千转------是哪个品牌的?
18V锂电钻还没见过有2000rpm以上的,最多就2000rpm。 ...

牧田484不带冲击款和得伟79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充电工具怎么就没考虑过钻小孔的需求呢,一味的增大扭矩不提高转速,扭矩到了一个数值再增大已经没 ...

人家用电钻主要是在木工上,扭矩小了怎么在木头上开孔。我用的博世GSR12-EC就是因为在不锈钢上钻孔差点把夹头搞坏,老堵钻。才买了把日立18V大扭力工业级的。你没看现在锂电钻就是强调最大扭矩和木材开孔最大值。金属开孔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充电工具怎么就没考虑过钻小孔的需求呢,一味的增大扭矩不提高转速,扭矩到了一个数值再增大已经没 ...

不是做不出来  是此类需求太小众   生产线投入大,回本慢

网友:
转速快耗电也快,那电池就要大,12V原本就要轻巧,电池大了没优势

网友D:
德伟791,虽然是18V钻,但是重量体积恰到好处。真的不会感觉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伟791,虽然是18V钻,但是重量体积恰到好处。真的不会感觉重

买过来试了下还是重,退了,我能接受最多1.2公斤的,791差不多有2公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