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松下11W LED吸顶灯

楼主(2019-06-21):
最近装修,狗东掏了两个小功率吸顶灯,准备用在客厅走廊和阳台,看中了松下这款防水吸顶灯HHLA1057CW01,11W的功率足够用了,防水就能防虫子,再也不怕飞虫死在灯罩内部,价格一个119, 满200减50, 相当于一个94,也不便宜啊!少废话上图!

外包装盒

打开盒子,灯体保护的不错。

开孔和连接的地方都有密封,灯身是塑料的!不过挺厚实。

直径二十七八厘米,厚8厘米左右。

拧下盖子

灯罩上的黑色密封圈是橡胶的。

内部排列和特写。

固定部分是个铁板。

柔光罩是磨砂材质。

灯珠,这功率铝基板别想了,不过后来测量温升不是很大。

灯板上的印字。

焊接不评价。

3mm的灯珠,有大神认识是哪一家出品的吗?看着有点山寨。

祭出微距神器,去年早市掏的,花了100多大洋!

手机连接拍摄的。有能辨认出厂家的么?

全部取下。

驱动特写。

通电测试,10.4W, 松下也虚标?

无频闪,山寨也能做到。

环境温度30度

通电20多分钟,板子上最热处63度,温升30度不算过分吧?功率却降到10.2W。

整体做工还行,驱动做工尚可,性价比低,想买的可以参考下。
谢谢观赏!!!

网友A:
还在用着三四块钱的佳典园路过

网友B:
品牌溢价不少, 这做工稍微对不起94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溢价不少, 这做工稍微对不起94块钱

是啊是啊,灯珠看着也不高大上,驱动稍微顺点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用着三四块钱的佳典园路过

若干个1-3块的德迈 改装路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是啊,灯珠看着也不高大上,驱动稍微顺点眼。

我觉得驱动也不咋地, 勿怪.

网友:
我用的某宝几元一个的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驱动也不咋地, 勿怪.

确实对不起这个价格

网友:
这价格确实贵了点,主要是松下溢价有点高,,,,

网友C:
买松下不如买达伦,一样样的东西要便宜不少

网友:
贵在做工材料吧还有品牌溢价,一般不会出问题可以用几年了,灯珠像LG的,

网友:
其实国产的做工也不错的,我觉的没必要迷信国外的牌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3996

网友D:
功率不错虚标很少,楼主的显微镜不错,可以查看LED芯片。

网友:
灯珠看着像日亚3030。松下灯具也比较喜欢用日亚灯珠。

网友:
松下的做工确实好,标注也很规范,但这个价格一点性价比都没有,打五折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不错虚标很少,楼主的显微镜不错,可以查看LED芯片。

也算不上显微镜,放大100倍而已, 有机会拆开看看,价格不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松下不如买达伦,一样样的东西要便宜不少

达伦是松下代工厂吗?看了下价格也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算不上显微镜,放大100倍而已, 有机会拆开看看,价格不菲啊。

现在的显微镜,种类比以前多。以前生物课用的倍数大,但是镜头物距很近,需要玻璃片夹层和光源。现在有电子维修的双目显微镜,倍数不一定很大,国产和进口价格差别很大。

网友:
这个LED芯片有齐纳管,那个黑色的小点就是了,廉价货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