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雪种泄漏!更换汽车空调蒸发器……

楼主(2019-06-21):
      特别喜欢自己动手处理车子的一些小问题,很享受动手的过程,只要有时间,一般我的车子我都会自己做保养(前提是要有时间)……
除三大件外的一些问题,其实大部分都是可以自己动手的,除了一些需要用到专用设备的,很多都能够自己解决的,整理了一些自己动手的过程,丰富网络资源,分享给大家!

  事情经过:
    一如往常开车去上班,一切正常,快到公司的时候,空调制冷效果减弱(轻微),离公司还有200米左右,没在意,把压缩机关了,熄火、上班……下班的时候开空调,不冷,有风出……然后,闻到有股焦味……
    我个人使用空调有个不好的习惯,空调太冷了习惯去手动关闭A/C键(空调压缩机),所以也造成了这次维修的误判,认为频繁操作压缩机离合,导致了空调离合烧毁,断症走了弯路。
    因为是空调系统第一次故障,以前没有闻过制冷剂和压缩机润滑油的味道,不知道这种焦味来自于润滑油和雪种,所以去检查压缩机离合器。首先按A/C键,看看空调电磁离合有无结合反应,试了没有
用万用表测量电磁离合电压,没有电压

然后心想不会是电路故障吧……找到维修手册进行分析

大概原理是这样:自动空调进入ON档后,鼓风机工作,室内、室外温度传感器感应温度,传递给自动放大器(自动空调微电脑),微电脑结合设置温度,调节冷/暖模式电机,电机驱动翻板进行调节,决定出暖风或冷风,并调节开度以混合出所需温度;同时,如需开启压缩机,微电脑给信号给压缩机继电器,压缩机电磁离合结合,压缩机开始制冷……
空调微电脑和发动机控制系统、车身控制系统有所关联,比如压缩机工作时根据负荷调节怠速等,这里不再深入研究;
那么,此时电磁离合不结合,说明控制器未给信号给继电器,有可能继电器损坏、控制器线路损坏或控制器损坏,
因为有烧焦味,我为此被误导是电路问题,又继续查了保险丝,和查看继电器,都没有问题……

线路没有问题,那么,接着排除感应器问题,有5个感应器,日照感应器、室内温度感应、室外温度感应、制冷剂感应、蒸发器温度感应,用自诊断功能,可以检查感应器的温度和通断:

通过诊断,对比所得数值,依次判断感应器工作是否正常

所有感应器所产生的温度值,都在正常范围,那只有一个感应器,会直接影响电磁离合开关,那就是——制冷剂压力传感器!
查到这一步,不用去测压力传感器,直接可以判断是——雪种漏完了!
其实空调有问题本来是要第一时间查看雪种压力的(用螺丝刀捅高压或低压阀,有表的接压力表),但就是这烧焦的气味,导致我浪费时间去查了控制电路……
接下来,我用螺丝刀去捅了高压阀,没有雪种喷出来,就断定是制冷剂管路的问题了!

既然是雪种泄漏,那么结合现状分析:空调出风有臭味、无雪种,可以判断是中控内部的问题……
没办法,不拆下来也不知道,就抽空在双休的时候开始搞。
蒸发器位于中控台的最底部,等于整个中控需要拆解,开外面去问,工时费有点高,弄完后100%异响,只能自己弄!

先把塑料覆盖件全部拆完,下图是基本的顺序,先拆中间出风口,然后两边3角窗塑料件和门的胶条,然后左右出风口,再拆收音机和空调面板,然后是副驾气囊,再然后就把整个中控的塑料拆下来……一些接口和会妨碍的零件,这里就忽略不讲了……拆下这些东西大概用时1个钟

我先查了中控的空调管路和接口,并没有问题,所以一定是蒸发器漏了!蒸发器的大概位置看下图:

涉及到很多线路、线卡、出风管路等细节就没有逐个去拍摄了,拆完中控塑料装饰件之后:

可以看到方向盘也脱离并放下来,有很多线路纠缠,必须一个一个把卡扣分离,也幸好有卡扣,可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往回装的时候知道怎么走线,右下的盒子本来是装袜子的,被我征用装螺丝和一些小的零件

把中控的横梁拆下后,就只有线路和空调混合箱了,

拆下来的塑料件放车内各个地方,主要怕小孩子玩,把中控装饰件磨花了……

后备箱也放

拆下来的收音机,6碟CD机

产自:大连松下电子

自动空调控制器(微电脑)在下面,主要控制导风板、模式电机、获取感应数据、跟ECM和BCM沟通协作、控制空调等

空调控制盒总成,背部,品牌是法雷奥,湖北产,这玩意还挺重,里面应该有大的IC封装电路

鼓风机,也是法雷奥的,中国产

鼓风机的安装位置,固定鼓风机并没有用螺丝,松开弹性的卡位,顺时针旋转就可以拆下来了

位于副驾一侧的遥控电波密码装置,岛国造,与车钥匙配合使用的,好像配遥控钥匙就要用到这个,

车身控制系统(BCM),所有灯光的控制盒,包括车门感应,仪表显示都是它控制,位于副驾侧,中控横梁下面:

中控80%的线路都要经过它,

车身控制系统对整部车电路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电路问题只要连接专用仪器就可以很轻松检查出来,甚至到现在为止,日产都没有对国内开放破解,就像这个巴掌大的东西,只有4s有,而且4s也要高价跟岛国买,配合使用的电脑和软件,一套下来8w左右,所以路边摊维修电路很吃力,4s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查到是哪个感应器或者通讯线路的问题了……

诊断仪

淘宝上面咨询费300,教你怎么用电脑软件,诊断仪和配套的电脑(带蓝牙)要好几万,

好了,继续拆车……车内的保险盒,这车有2个保险盒,一个位于车内方向盘下面,一个在发动机仓,电池旁边,蓝色的分别是左右转向灯的继电器

机舱的保险盒主要是一些雨刷、压缩机的继电器和少量的保险

方向盘涉及的线路有点多

中控只剩下空调AC总成了,

但维修手册上说是要把这个总成抬起来,才能更换蒸发器,

这个总成涉及到冷却水,如果要整个抬离,需要先把发动机的冷却液排干净,然后要拆暖风片,而固定螺丝位于发动机防火墙那边,很难下手……

为了省力决定不拆暖风片,将总成底部的盆状接水塑料往下掰,把蒸发器拆离即可!

底部有4颗固定接水盆的螺丝,卸下螺丝,将蒸发器慢慢拖出……

蒸发器全貌

往里面看,挺脏,有个温度感应器,用于检测蒸发器结霜和内部环境温度的,拆之前要把它拔下!

终于拆下来了……空!调!蒸!发!器!

检查泄漏的部位,因为冷冻油(压缩机润滑油)中,一般会加有荧光剂,用于检漏,所以有紫外线灯的话一照就知道,我没有,只能凭肉眼判断……当然,还有加压法测漏也是可以,不过我这个比较明显,底部锈蚀,穿孔,漏了,能看到残留的荧光剂(绿色),之前出风会有烧焦味,也是冷冻油的味道,

底部沙眼,穿孔导致漏雪种,

有点绿绿的就是荧光剂,漏出来干了之后,看得出来

厚度看起来不错,只可惜用了7年就漏了

某淘买了配件,140刀,上下自己用隔音棉包一下,防止异响

新旧对比,中间的2个孔用螺丝刀插的,不然温度感应器很难插,

往回装就不再发图了,装回去之后,果然到处是异响,后来又拆了几次中控贴隔音棉,才把异响消除……
有个小插曲是:
    因为我拆过了BCM的插头,影响到灯光控制的数据,导致了打左转向灯,左转向灯不亮,反而气囊灯在闪,还有就是示宽灯一直常亮,关不掉,只能熄火拔钥匙才灭灯……
    灯光控制系统数据乱了……
    后来去家里附近路边摊,根本不会,左看看,右看看,无从下手……然后说要把车放店里面,3天给你查电路……我说只要插电脑检测就知道了,结果……
    结果就如我上文所说的,他的检测电脑根本不支持电路检测……只能读取故障码……
    读取的故障码是:发动机电子锁已锁,然后,然后像无头苍蝇一般,准备给你这里拆拆那里拆拆,保险盒检查后,准备拆车门门槛那个位置,我知道他想查门槛位置的电线,我赶紧叫住他,我说算了,我去4s吧!——因为我知道肯定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而且,很明显,这不是线路短路或者接触不好的问题,很明显是程序故障,软问题,
    去了4s,1点钟去的,没上班,贵宾室坐着睡了一觉,2点15分打电话给我,我去车间一看,搞定了……
    我问修理工(其实是车间主管,我认识)哪里出了问题,他说报警器电路有问题,问我要不要换,我恍然大悟,安装的铁将军报警器,和BCM断电之后要重新学习……我说换要多少钱?他说:不贵,就1500……
    我说你们怎么查出来的?他说检测一下就知道了啊!
   然后我在副驾驶位置上看到了上文说的那个诊断仪,我问他这个多少钱?他宝贝似的小心翼翼拿起来装进真皮保护套里边,说10几万,我说这个东西外边买不到的吧,他说日本鬼的东西,不卖,只有4S才有,他们只有一部,只有他会用(因为全是英文)……
   我说报警器不换,你把我报警器跟BCM连接的线路恢复成出厂就行,然后结账,走人!检测费80刀,
   本来想让他给我bcm刷编程的,我怕编程乱了,想着回去先,先把报警器学习了,如果还不行再来刷BCM编程,问了一下价格,BCM刷编程,300刀……他说BCM只有新的才需要刷编程的。
   好吧,回去之后按原来的线重新接了,按报警器的一键学习键,然后分别打左转向、右转向灯进行匹配,竟然OK了!至此,这个小插曲解决!
后面在“某虎”下单,抽真空加雪种

用的金冷冷媒

加了半罐冷冻油进去(全加怕太多),现在空调冻人,至此蒸发器更换完毕!拆中控部件、等配件、加冷媒,还有有个小插曲,用了大概一个星期!庞大的工程,真够折腾人的!

网友:
看标题估计是蒸发器漏了 还是铝的

网友A:
关注,制冷剂压力传感器一般位置在哪?高压带观察孔那个?加更 加更

网友B:
这个真的是大工程 整个仪表台全部要拆掉  空调的粗管不是低压管吗?

网友C:
说真的,不只是日产,日系的bcm复杂程度不会超过德系bba,只不过德系故障率高,市场上破解和逆向开发很成熟,配套设备出货量大,价格就下来了。
另外,拆装中控台会不会异响全看师傅手艺,如果都会异响厂家还能睡得着?
换蒸饭箱如果都算庞大工程,那换车壳岂不是上天了。

网友:
厉害,描述详细,进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是大工程 整个仪表台全部要拆掉  空调的粗管不是低压管吗?

是,粗的是L管,细的是H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制冷剂压力传感器一般位置在哪?高压带观察孔那个?加更 加更

在发动机仓,冷凝器边上

网友D:
问一下原车这种胶带叫什么名字,想买点这种胶带,不知道怎么搜,搜出来和你新换的这种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不只是日产,日系的bcm复杂程度不会超过德系bba,只不过德系故障率高,市场上破解和逆向开发很成熟 ...

对啊,主要是外边他不会花时间给你慢慢弄,如果过了几天又有异响去找他,人家绷着脸不太情愿,自己也会打退堂鼓,有些异响很细微,真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原车这种胶带叫什么名字,想买点这种胶带,不知道怎么搜,搜出来和你新换的这种类似 ...

过滤海绵,一般不带胶的,要沾胶可以配合手喷胶使用

网友E:
看后觉得,在副座就拆的下蒸发器,以前丰田车也换过,真没这么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后觉得,在副座就拆的下蒸发器,以前丰田车也换过,真没这么大工程。

之家论坛有搞过,用锯子锯了再用胶水还原,但如果要无损拆卸,不可能,因为整个空气混合箱是固定的,中控横梁架在上面,纹丝不动,不可能只从副驾位置就拆下来

网友:
厉害 大工程! 折腾的头大!

网友:
真是大工程啊,在外边弄确实不会给你仔细搞,处理异响很烦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家论坛有搞过,用锯子锯了再用胶水还原,但如果要无损拆卸,不可能,因为整个空气混合箱是固定的,中控 ...

Pp件不好胶啊,哈哈

网友:
你如果没有装防盗器,其实正常拆装是不会影响bcm控制逻辑的。
是你的防盗器原来匹配过,你拆开线束就恢复出厂了,得重新匹配,你不接防盗器全正常,要接就需要重新匹配。

网友:
技术强人,工程量不小。

网友:
全拆中控台不是一般人能动手的,佩服!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第一个赞,

但是我想不明白,1.为什么自动空调开车途中还要去手动关闭开启,如果按油耗论,这种频繁开启关闭更耗油吧。

2.自动空调实现方式是按高低档车不一样的方案组成的,比如楼主说的冷热风混风这个基本是低端车作为主力,高端一点的是可变排压缩机加冷热风混风实现多区温控(空调会跟根据室外温度自动调整压缩机制冷量来达成温度调节达到设定温度,内外循环也会自动切换,热风混合主要是实现分区温空调功能),楼主这个车好像没有分区温控,压缩机也没看详细是不是可变排的。

3.看楼主的蒸发器脏的程度比我开9年的车还脏n倍楼主应该不是定期换空调滤吧(今年刚好做了个可视化空调蒸发器清洗里面光亮没什么灰尘,为什么那么迟才做因为很久之前就自己买了内窥镜观察过一直很干净,今年朋友改装店装修搞优惠顺便支持一下),那不是变成人肉吸尘机了,车内随着使用时间正常灰尘大灰尘沉积也厉害,还是要经常注意车内损耗件和卫生,

4.我看蒸发器泄露的位置基本是底部结合者灰尘脏堵的位置,证明这个位置经常是因为灰尘杂物脏堵长期湿润腐蚀了铝蒸发器,空调每开一次蒸发器跟灰尘杂物就会湿润,按这样灰尘杂物就是你下车提前开2-3分钟关闭压缩机也不能吹干,时间长了就给腐蚀了。

我身在南方常年开自动空调夏天调25度(冬天调20度)重来不主动关闭ac甚至下车也不提前关闭空调一部9年一部6年空调还跟新车没什么区别连制冷剂都没加过,就是定期清洗散热网定期换空调滤,空调滤4个月换一次,2部车基本隔天混着开都是可变排压缩机,以前试过手动设定温度和风速跟自动空调只设置温度长期测试过没发现有什么明显的油耗增大问题。

很多时候我看网上那些小编写的所谓老司机连原理跟实际都不懂乱说一通,后面就一帮的跟着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