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 家庭组网需要一步到位到Cat 7类网线?答案是No

楼主(2019-06-21):
家庭或者小企业组网中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比如在千兆光猫、千兆路由、千兆网卡之外,还要注意网线的级别。
关于是否要一步到位使用7类线(Category 7、Cat.7),不妨来探讨下。
7类线的峰值传输速度是40Gbps,然而,家用的网络设备目前根本没有跑上这一速度的,也就是意味着花大价钱采购了7类线,实际上只能当作超六类甚至超五类用。
同时,Cat标准化协会TIA目前尚未官方承认7类线,后者仅仅是过了ISO认证。
另外一点是铺线方面的实际体会,7类线由于强制使用屏蔽罩实现600MHz/10Gbps,导致这类线虽然抗干扰强,但没有五类和六类线柔软,甚至可以说比较僵硬。
综上,对于家庭布线来说,六类和超六类已经可以说是最优选择了,但建议最次超五类(Cat 5E),否则影响千兆网络的使用体验。

本文来源:快科技

网友:
新装的肯定会选择最新的,老装要拉线的肯定不会这么搞,再说家庭组网而已,5类加千兆路由都可以跑压缩的4K了,再高也就换成6类就可以跑真4K了,没啥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