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块净水机废主板改造成1.25-36V 电压可调电源

楼主(2019-06-21):
上次在隔壁论坛老王电子数码店里买了4.9元的报废净水机主板(请看这个链接  4.9元的云米净水器主板做STM32F030C8的系统开发板你怎么看 - 我爱单片机数码之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797&extra=)和7.5元的12864带字库的屏,我决定废物利用,简单地改成一个电压调节范围为1.25-36V的可调电源。改造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废板的其中一种用途。
注意:这个外接直流电源的电压不能超过40V,原因是LM2576-ADJ的最大耐压为40V
改造分为几个部分:
一、             报废净水机主板改造部分:思路:根据LM2576-ADJ的使用方法,只需要改动电路图上的电阻R2的大小就能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这个电阻就是报废净水机主板上的R37(标记为2402,阻值为24K)。拆除板上的R37,在R37位置放一个0-50K的可变电阻,同时输出端的电解电容要换成耐压为50V的。 这图上有个输出电压的计算公式。
LM2576-ADJ的使用请上网自己查吧,我随便找了一张仅供参考。
二、             利用分压测量原理在LM2576-ADJ第5脚输出端和GND之间,串联两个电阻,两个电阻之间的引一根线到PA1管脚。(分压ADC测量电压)。这两个电阻根据测量的最大电压进行取值。

三、             这个12864屏是5V的工作电压,两个办法,第一外接一个5V电压(电脑USB取电,充电器取电都可以)。第二断开主板上的LM2576-ADJ第5脚输出端与7805的连接,然后用D882和TL341做个5V的电压加入。
四、             这个屏出厂设置为并口,PSB接VCC了,将电阻R14取下焊到R4上,PSB接GND,设定为串口  ,(见图)然后连接 LED+到VCC ,LED-到GND ,在PSB管脚和VR,V0 处加装一个0-30K的可调电阻,用于调节对比度,如图,最后这个屏只需要引出五根线  VCC ,GND ,RS,WR,E  分别连接到报废净水机主板的+5, GND, PB12,  PB13,  PB14。
好了,电路硬件部分的改动就好了。很简单
现在是程序,带字库12864屏串口的程序网上很多,但是大多数是STM32F103的,要移植到STM32F030C8上,这个工作并不难.
最后,这个就是测试。告诉你这个板子的用途之一。
看看,改成后与万用表的测量数据的对比。
最后,这个只是简单的测试,要做成的成品还要加很多功能,比如加个运放检测电流,或者改成数控的,比如加个温度检测,比如加个时间。打造个漂亮的外壳。细心的朋友可以看到图片有不同,为了验证试验,我做了两套。
最后说下,这个STM32F030C8的程序完全是从正点原子照搬来的,版权归原子哥。哪位朋友可以把这个程序发到百度云盘上,我这里由于特殊原因发上去你们看不到。帮忙转发的朋友,我会补偿20M币
注意链接来了  免M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Djan4z1HcZHONJ0Cd5GhA 提取码:z0qi

一块报废净水机主控板怎么玩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812&extra=

网友:
高手!敬佩中默默飘过

网友A:
24V400W的改可调多好

网友B:
这个板子在哪买的?整个来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400W的改可调多好

那个400W电源用DC-DC模块改的,平时用来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在哪买的?整个来备用。

上X宝,隔壁论坛老王电子数码  ,有,但是这类货太紧俏,经常断货。

网友:
玩得真溜,谢谢分享

网友:
用电位器调压,单片机测量,利用率还可提高

网友C:
板子没了都给二贩子收走当全新卖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没了都给二贩子收走当全新卖 了

生活中,这类板子多的是,你稍微留心下就能找到,比如电动车的控制器,报废扫地机的主板,平衡车的控制板等等。

网友:
Template免M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Djan4z1HcZHONJ0Cd5GhA 提取码:z0qi

网友D:
单片机就做了个电压表,大材小用了,可以继续开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就做了个电压表,大材小用了,可以继续开发呀

这个板子随便就有十来个改造用途,别急,要有时间慢慢写呀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E:
就是板子都卖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板子都卖完了

有平衡车驱动板,也是STM32F030C8的芯片,也可以用串口12864屏带起来用,上面有个XL7501的电源芯片,调压范围0-80V,比这个板子好,也才8元,前面我买的还要9.9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平衡车驱动板,也是STM32F030C8的芯片,也可以用串口12864屏带起来用,上面有个XL7501的电源芯片,调压 ...

感觉陀螺仪就值回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陀螺仪就值回票价了

其实这个板子最大亮点就是MPU6050,还有个运放,红外检测,做个自平衡车硬件方面都齐了。正在构思中
一块云米净水机主控板怎么玩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49812&extra=   这个文章中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