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款东成无刷电炮已经换成无感无刷,进步还是退步?

楼主(2019-06-21):
如题目,就知道无感的低速性能不好,但大艺无刷扳手都是无感的,不过大艺的三齿轮,东成的俩,新款不知道几个齿轮,谁说说优缺点?

网友A:
有感无感的界限就剩霍尔了,但是无感的可以用反电动势推测转子位置,一样可以算是“有感”,就看驱动的技术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感无感的界限就剩霍尔了,但是无感的可以用反电动势推测转子位置,一样可以算是“有感”,就看驱动的技术 ...

不知道大艺和东成用的啥技术

网友:
还是有霍尔的运行平稳,尤其是低速大扭矩

网友:
以前的是有感?电炮不会堵转 有感无感我觉得无所谓。记得喜利得的也是无感。

网友:
无感不能低速起步。有感的又多了几个容易坏的零件。扳手我觉得无感的也无所谓,反正不是干精细活的,而且结构上又简单。起子机的话最好能有感,可以随时调整螺丝打入速度。

网友:
有霍尔的运行平稳

网友B:
那么到底是带霍尔德的好还是不带霍尔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到底是带霍尔德的好还是不带霍尔的好

你认为那几个霍尔你不用钱捡来的么

网友(2019-07-31):
扳手可以忍  电钻不行  架子工扳手一般一手到底那来那么多时间控制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