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倍量和 CFAY 9V 充电电池简单测试拆解

楼主(2019-06-21):
倍量的这一款不是升压 9V 的,是 8.4V 两串锂电。CFAY 的是升压 9V。
升压的电压恒定,但会有纹波。两串的拿来给乐器用,心理上感觉更纯净一些。

简单测一测虚标情况。

标称 650mAh。先充满电到绿灯,设定放电电流 100mA 左右,放电时电压直接降到 8.15V。

电压逐渐降低,已经到 7V 以下。

一不注意就关机了,看了一下是电池低压保护断电了。插充电宝看看放了多少电。

423mAh,3090mWh,还可以——按“倍量”计算,有 325mAh 就算合格了不是吗!?(手动滑稽)

因为是串联直接放电,没有升压损耗问题,这就是实际容量。

充电。

充满转灯。

6177mWh,损耗不小啊,一半电耗掉了。

降低放电电流到 30mA 左右再测试一次,过程不说了。自动关机以后拿充电宝看记录。

输出电量反而少了,不过差别不大。

因为是两串直接输出的,电芯的容量也就是 400mAh 多一些的水平,就不拆了。

下面是 CFAY。标注是 500mAh。这是拆下来的外皮。

从前面打开。

原以为电芯会印容量,结果发现没标记。撕下泡棉胶带也没有。
这一面好像有一点问题?不过电芯整体没鼓包,表面也没漏液。

类似 4057 的充电电路,DW01 + MOS 的保护电路,开关芯片、功率电感、肖特基二极管组成的 DC-DC 升压电路。看这个电感电容的情况,输出电流、纹波之类的也不用抱有啥期待。

也简单测试一下。

晚上了,仍一边没注意,自动关机了。重新插拔一下又能勉强放出一点儿电,赶紧拍个照,没几秒又保护了。

203mAh。这个可比倍量还厉害,虚标不止一倍呢(手动滑稽)。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可怜的升压电路的效率估计不怎么理想。

等等!要是按 3.7V 计算,1843/3.7 = 498,几乎正好 500mAh,真的精准!很有创意!(手动滑稽)

网友A:
关屏了吗,这usb表也耗电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屏了吗,这usb表也耗电不小的

必须关了,只有拍照才开。这表亮屏耗电在 15mA 左右。关屏幕也有好几个 mA,不过对于 100mA 的放电电流来说不会造成本质差别。

网友B:
哥对这个牌子彻底失望透了。

网友C:
特别是升压方案,不太适合持续低功耗放电设备,损耗比用得的都多!

网友D:
这个负载风扇启动电流不小

网友E:
我都是用两个pos机电池串联用的,如果有4.35V的锂电更好,串联8.7V电压更接近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对这个牌子彻底失望透了。

之前就听说了,所以打折送券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负载风扇启动电流不小

低电流只是温热,还不到风扇启动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别是升压方案,不太适合持续低功耗放电设备,损耗比用得的都多!

万用表直接拿碱性电池了,很长时间才换一次不想折腾。这个是用在其他东西上,耗电怎么也得几十个 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两个pos机电池串联用的,如果有4.35V的锂电更好,串联8.7V电压更接近9V ...

4.35V,体积还能塞到 9V 电池外壳里面的不好找

网友:
这颗电池我也买了颗放UT61里感觉比南孚经用,南孚要用两到三颗他才充一次电。是加了长亮的背光的。

网友:
只能充到8、2V

网友F:
好像不一样和,头次找你要接口因为我这个菊花剁坏了。

网友G:
我的700mah的,无充电口的,300ma放电到6v测出来650mah左右,这么小的电池1a放电估计有2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700mah的,无充电口的,300ma放电到6v测出来650mah左右,这么小的电池1a放电估计有2c了

...

你看错了吧,是 0.1A 不是 1A。这电池能不能出来 1A 还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不一样和,头次找你要接口因为我这个菊花剁坏了。

你这是 Micro USB,你想把 Mini 弄上去,那可有的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错了吧,是 0.1A 不是 1A。这电池能不能出来 1A 还是个问题。

果然看错了,这样看来,usb口的方便些,容量还是700的足

网友(2020-12-06):
我今年也买了一个来测试,不过,今年的版本不同,盖子不好打开了,不过里面己经是两块电池了

网友(2021-02-24):
倍量,按一节电芯400mA,2串800mA,还是很足的
这种带USB充电的电池,是不是可以一边充电一边输出,万一电池没电了又着急用设备,插上USB就可以使用设备,不会因为没电影响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