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玩大了,一堆货,精修苏泊尔电饭煲!

楼主(2019-06-21):
『 元作 』玩大了,一堆货,精修苏泊尔电饭煲!

朋友送来这么多故障电饭煲 ,尝试着维修 。

      新买的小万用表 ,测试,保险丝完好

发热丝完好 。

研究了一下,应该是他故障了。

找遍了配件,没有这样的 ,只能拆开看能不能修了。

上面氧化层很厚。

拆开精细维修 。

抛光后,很靓 。

抛光处理。

这个氧化也很厉害。接触点上也打火变黑。

抛光处理 ,电磨抛光还是很给力。

这个触点也黑了,拆开

抛光处理

抛光完,装上。

这个案件没有变形 ,也处理一下 。

组装上  ,接触片都很亮了

开关也弹出顺畅

尝试一下,加热正常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A:
这电饭煲也太脏了吧

网友:
哈哈,这是给皇上栽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饭煲也太脏了吧

是啊,这做的饭能吃得下?

网友:
不说是拿来修的,我还以为在垃圾堆捡的。

网友:
电饭煲挺脏的,不洗一下吗

网友:
这是不是回收的?

网友:
大神也也用这么低档的万用表吗?这种貌似是淘宝上最便宜的那种啊

网友:
这么多电饭煲啊

网友:
难道是只换不擦的用户?

网友:
没有电脑板的都是电饭锅,我只修电饭煲。
都是一样米同量的水煮饭,口味真不一样。

网友:
楼主,你那830表改换个福禄克的了,不然啥故障都查不出来啊

网友:
专业抛光二十年哈哈

网友:
楼主主要展示一下万用表

网友:
大电流微动
话说这些电饭煲是好多人拿来的么?

网友:
估计电饭煲开始用后就没擦过

网友:
修好了就放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
锅主懒而脏,脏而坏,坏而修,修而拆,拆而擦,擦而好,好了继续脏

网友B:
巧了,家里的苏泊尔电压力锅又坏了,估计也是坏的这个开关,规格不同,以前坏过一次,换了又用了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了,家里的苏泊尔电压力锅又坏了,估计也是坏的这个开关,规格不同,以前坏过一次,换了又用了两年了。 ...

这种微动开关是容易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