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洗手盆换个水龙头,杜绝低头磕脑袋

楼主(2019-06-21):
家里洗手盆使用的是铁质的水龙头,高高的,单冷的
由于房子一直出租出去了,也就这样使用了
最近租客不租了,我们要自已住了,看水龙头不爽

买了新的水龙头,冷热的,换到我的小手盆上。
上图

01. 快递小哥哥不理我,直接把我的东西扔到了快递柜
    楼下大妈们给我说:现在快递都不送上楼了,都放这里或者放门口小卖部
    惯的,都是给惯的,把小哥哥们惯出毛病来了,干什么活挣什么钱不知道吗
    用笔挡一下,以免说我作广告

02. 打开后,里面有买的两根管,这叫什么管?长虫管?60公分的,还带小扳手方便装卸,不错

03. 拿掉上面的泡沫板,里面是龙头部分了
    还有安装说明和合格证
    金属部分上有水的痕迹,应该是发货时候试过水的吧,并且盒子也是潮乎乎的

04. 拿出龙龙和狗之前撸来的八字阀,顺带把这个也一想换了

05. 把龙头取出来,就是这样的,两进一出,出水口不是在中间,是在热水口上面的
    水路应该是右面冷水直接进阀芯,左面热水通过横的金属块进入右侧阀芯
    混水后再经横向水路进入到出水口

06. 把手挺好看,亮乎乎的,有标记红的和蓝的,红色应该代表热水,蓝色应该代表冷水

07. 把手下面看到里面一个螺丝柱,用来固定阀芯的

08. 把那个红蓝的堵用一字改锥抠掉,或者用手指甲,这个无所谓的事情
    就是用这个长长的一字改锥就可以拆装这个把手

09. 看这个出水管里面应该是铜的吧

10. 简单拼到一起,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11. 出水管不错,还能这样

12. 又还能这样

13. 看看我的小洗手盆吧,使用的是这样的单冷水龙头
    已经生锈了,我要把这个换掉

14. 下面使用八字阀与水管相连接,但是这个八字阀用手弄了下,没弄掉,就放弃了,先这么用着吧

15. 拆下来的单冷水龙头,下面好像也是铜管,是塑料螺母

16. 拿出新的来比一下,不错,尺寸正好

17. 两层垫,一层是泡沫的,一层是黑胶皮的,泡沫垫是一体的,放到上面,胶垫放到下面垫在铜螺母与瓷盆中间

18. 好了,装上了,挤紧了

19. 怎么这里多出来一个垫子?

20. 还没装热水管,先这么空着吧
    热水的八字阀关闭,以免使用的时候冷水偷偷的溜出来

21. 可以出水了

22. 拆下来的单冷水龙头,里面都是锈了

23. 这里面看也是锈,扔一边了,过两天拆开看看

完了
感谢您的浏览
再送上一个痒痒挠吧,一段帐篷杆和一个核桃做的
用电钻掏的洞,里面灌上哥俩好,然后把帐篷杆插进去就好了

已经包浆了

网友:
你这个挠痒痒的东西可以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网友:
挠痒痒的时候顺便就把核桃盘了

网友:
这个痒痒挠做的个性,纯天然的,说不定还带保健功能。

网友:
目测水压比较小

楼主:
咳   水压够大,水流小,郁闷呢

网友A(2019-08-02):
我说三句,这痒痒挠得整一对儿,完了。

网友B:
图8,那个螺丝,最好换成不锈钢的。铁螺丝时间长了容易生锈拧不动。

网友C:
水流不大,是否与扳手位置有关?
亦或换到另一个进水管上试试?
我之前买了一套冷热混水阀,就是有一端进水阻力太大,找商家重新发过,也是如此,后来干脆另外买了一家的,这个好很多了!

网友D:
一直未能理解送上门的快递。。这要多大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三句,这痒痒挠得整一对儿,完了。

我也说三句,简洁精辟,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8,那个螺丝,最好换成不锈钢的。铁螺丝时间长了容易生锈拧不动。

回头看什么时候找到合适的不锈钢螺栓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流不大,是否与扳手位置有关?
亦或换到另一个进水管上试试?
我之前买了一套冷热混水阀,就是有一端进水 ...

真是您提到的这个情况,我水盆和热水器好像都是这个情况,开始还以为是因为出水口这个滤网的造成的,但后来发现可能是混水阀里面的洞洞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未能理解送上门的快递。。这要多大成本啊。

以前没有快递柜之类的时候,都是送上门,就变成送货上门就是行规了,后来就有超市、物业代收,有收费的也有不收费的, 再就是出现了大批量的快递柜,于是小哥就大量放到快递柜或代收点了,会给他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和体力。但与之前快递上门不同了,但送货上门还是行规,也许以后的什么时候就改变这一行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有快递柜之类的时候,都是送上门,就变成送货上门就是行规了,后来就有超市、物业代收,有收费的也 ...

准确点说,是送上楼。有些地方很重的东西也送上楼。。。太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点说,是送上楼。有些地方很重的东西也送上楼。。。太周到了。

我这里现在只有京东和顺丰在默认情况下是送上楼的了,其他的除非特殊说明了,但是有个叫韵什么的,你写上了也不给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