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家给个建议怎么升级

楼主(2019-06-21):
大家给个建议怎么升级
电脑现状配置如下

简单升级,短期内能吃鸡

网友:
全部换了吧。想将就用就加内存,其他没必要啦。

网友:
基本上只能加4G内存。

再升的话,主板内存CPU都要换了。

网友:
装个750之类的显卡,加个内存,再升级就全换吧

网友:
除了显卡和内存,这个平台基本已经到顶。留个固态,其它只有全面换代升级了

网友:
内存插一条4G或者8G的再上个1050T显卡,又能愉快打小游戏了

网友:
加内存和显卡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
旧的卖了,加钱换新的。

网友:
装个显卡,加个4G内存

楼主:
多谢各位,准备弄个二手显卡,加个内存,不知值不值

网友:
不值得升级了,换了吧。现在AMD 2600配450主板才一千多。上8G X2 内存  M.2硬盘 显卡  三千多搞定

网友:
预算多少,打算升级干啥?

网友:
8g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
显卡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
加块4G内存,加块显卡,换块主板,一般用用还能用很久.

网友:
CPU换E3 1230 V2,加4G内存,加一个二手显卡

网友(2019-07-21):
4G内存更换成16G 加个1060显卡,可以吃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