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IXE R1020爱唯克思充电宝拆解,功能体检

楼主(2019-06-21):
撸第二批3个半(半个是充电器内芯)混牌充电器时坛友赠送。真不知是几手,牌子没听说过,好坏也不知,虽不会修,拆开看看还是可以的。

参数

有个显示屏

很轻,怀疑没电芯

黑屏无输出

插电屏幕亮起

按一下按钮开关,切换至OUT,还是没有输出。八成是没有电池

拆。以前的拆痕,所以不知几手了

果然腹中空。壳子内高比18650稍小,原装应该是软包锂电。

从另一头拆

两侧一览

底面

插电测B+B-,有正常的空载充电电压,误以为充电功能没问题

再拆

两层电路板,大板一端有个立板

两端

高手说说,右下角丝印CHG是什么意思,谢谢!

屏幕板用插接件连接大板

拔开

先看小板

两侧外观。屏幕用泡棉胶粘在小板背面

大板正面。充电、供电插口,1个方块电感,几个芯片

胶团下芯片

双P-MOS

基本不认识

立板背面光

正面4057方案,有防反接功能

大板背面。右下角那个CHG标记,是什么接点,请大神指教,谢谢!

临时接个电池,测试供电功能及带载能力

屏幕亮起,显示电池电量90%

切换至OUT

2个输出插口空载电压一致

最大输出电流1.6A(比标称的2.1A,还有不小的差距),再调大电流,充电宝主板保护关闭输出

电池换成基本满电的单节18650,试试充电及充满自停功能,结果很失望。图下半部,系大角度倾斜拍摄到的屏幕印刷电极内容,此时正视时并未显示,也无其它可供判断充电状态的信息,于是验证一下充电功能。

为排除偶然因素,分别用2个正常的充电器测试,充电电流皆为0。结论貌似充电功能坏。但是,拆机开始阶段,曾插电测过B+B-间有4.26V电压,怎么就充不了呢?没看到少元件,也没看到有外接测温元件的焊盘标记啊?!敬请懂的大神说说

拆了就了,谢谢你路过!

网友:
CHG是不是charge的缩写?

网友:
谢谢分享。。。。功能多多,性能强大。。。。

网友:
CHG,估计是充电的电源正极,就是MICRO的U口电源端。4057的充电板,原理比较简单,外围元件也少,检查看看。

网友:
看板子,应该不错的

网友:
检查一下,看是不是4057坏了,或者锂电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