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跟风给尚朋堂风扇扩容及长按关机功能

楼主(2019-06-21):
跟风买了优惠购中19.9元的尚朋堂风扇,没想去改它。
前天拆看贝丽F1-B充电柔风无叶风扇并添加了电池,没想随手拿到的是一节蓝头的三洋动力电。

再折腾一遍吧,把尚朋堂电扇中的原电池取出替换无叶风扇中增加的三洋。

用这个联想笔记本电池中拆的肉色LG给尚朋堂扩容,这个2并的电池实测1.3A放出4Ah。

摆放妥当

最后在山寨一下论坛大佬们的3个元件加一键关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02
从家中一块电脑主板上拆得1M电阻,1uF电容,Nmos(FQD60N03)。60N03个头大了些没办法直接搭接在电路上了,只能外接3根引线。
步骤:
1、把单片机的8pin接地挑起悬空,
2、Nmos的D接单片机8pin,S接GND。 GS间接1uF电容,G通过1M电阻到单片机4pin。(抄坛友zhqsoft的)

电容电脑主板上随意找的,实测常压3秒后,指示灯亮度变低,风扇速度略变慢,此时松开按键,风扇直接关机。(还是抄坛友zhqsoft的)

网友:
我还很沉得住气,一样都没有改

网友:
顺便给扇叶转子改钕铁硼磁钢,再手绕无刷电机。轴套开槽,含油升级成液压。

网友:
没动力去改,用的不多

网友:
给小孩学习时用,没拆没改。

网友:
折腾个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A:
可惜现在买不到这个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现在买不到这个价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

网友:
当时还是该撸一台

网友:
加双电芯是必须的,停电的续航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