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江淮遥控钥匙拆解,不得不说非常简单

楼主(2019-06-21):
拆了换下主板

做工不得不说简陋

2032电池

三颗螺丝,外观长度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碉堡了

主板好简单,就一颗滚码ic,可以安装三颗按键

背面只有电池电极

弹簧钥匙弹簧

2颗主板一摸一样

全家福

到此,拆解完毕,多谢观赏

网友:
和电瓶车钥匙一样简单!!!

网友:
没装那颗按键有木有功能?

网友:
虽然看上去简单,但至少也是滚动码的,需要费一番心思才能破解,和电动车钥匙直接空中截取复制,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能简单的东西,没必要设计太复杂

网友:
防水和密封圈做的挺好。

网友A:
好像电池处没密封圈,会进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电池处没密封圈,会进水的吧

电池有密封圈,钥匙没有发动机防盗功能,过于简单

网友:
没有防水套。线路板也没有防水胶,够低成本的

网友:
真是够简单,也没有发动机防盗?

网友:
结构大都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个是仿奥迪A6的车钥匙,和奇瑞车的一样。pic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仿奥迪A6的车钥匙,和奇瑞车的一样。pic的方案

壳子仿,里面真不咋滴

网友C:
这壳子可能是我们公司做的,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仿奥迪A6的车钥匙,和奇瑞车的一样。pic的方案

偶的奇瑞钥匙复杂去了,valeo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壳子可能是我们公司做的,哈哈

哈哈,有需要外壳可以找你发一对啦:lol:m交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偶的奇瑞钥匙复杂去了,valeo代工的

你的是法雷奥的peps钥匙,他这个只有遥控功能。

网友E:
我的也是江淮,我的遥控器里面有发动机防盗模块,一块小的黑疙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江淮,我的遥控器里面有发动机防盗模块,一块小的黑疙瘩。

看来我这个偷工减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