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老货电视,可惜故障机

楼主(2019-06-21):
约9年前,家里也有个16寸的日立的凸球面CRT,约86年买的,用了20多年,小老病都自己弄好。淘汰时也没坏,只是图象有点不清,估计显像管老化。买了个创维CRT,现在还用。上周人家给了个乐声,21寸,怀旧下。估计闲置了约有20年。不敢先通电,先拆看清灰。百度了各芯片。有修过。

楼主:
继续,不知道还有人用CRT电视没?
试机一亮线,场问题吧,心血来潮再弄吧。网上有AⅤ转RF信号的机器。

网友:
曾经手贱去碰过一次高压包线圈,那个酸爽

网友:
先检查一下场供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
开机亮线啊,故障很多原因的,我至少有十几年没修过显像管的电视了,哈哈,当年还给人修电视修显示器啥的,现在基本都忘光了。

网友A:
开机亮线啊,故障很多原因的,楼上两位至少有十几年没修过显像管的电视了,哈哈,当年还给人修电视修显示器啥的,现在基本都忘光了。

网友:
板子拆出来,好好清清灰,破的烂的换换,有机会搞好的。

网友:
这调台好熟悉 当年我一动这地饭就挨打 不过我怎么记得不是松下呢 我你爸说是从丹东的什么电视机厂拉的

网友:
这还修了干嘛,给收废品的都不一定要了吧

网友:
这是18寸的吧

网友B:
楼主,这机器的显像管我用的上,你不玩就扔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机器的显像管我用的上,你不玩就扔给我吧。

这个运输有点麻烦啊

网友:
场电路的问题。。仔细查查

楼主:
统一复。可能是18寸,没量,目测。收买佬给我30,没卖。宁可留个记忆。出异地麻烦,本地可以70出,自提。

网友:
热底板机芯,加AV输入还得隔离。

网友:
这个...... 记得当年老师说过,修这个电源时要接100w灯泡做假负载.....但到现在都还不明白是接哪个线

网友C:
一开始好奇这个乐声是什么,原来是松下啊

网友:
维修开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好奇这个乐声是什么,原来是松下啊

有所不知了,这个N标在广东叫乐声,其他地方可能叫老松下,后来改P才叫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亮线啊,故障很多原因的,楼上两位至少有十几年没修过显像管的电视了,哈哈,当年还给人修电视修显示器 ...

给你好评。当年也是这样,换了个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