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爱华光驱一体机简单测试(aiwa ACD-300 CD-ROM)增加内部图

楼主(2019-06-21):
这内部图是从别的论坛转来的

网友:
可以可以,还带电源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光驱,楼主拆开让大家开开眼界吧

网友:
SCSI接口,AIWA光驱第一次见到

网友:
哟。首见。好东西。咋不拆开看看用料?背面那几个开关旋钮干嘛用?

网友:
背面那几个旋钮是SCSI的ID选择,SCSI属于总线型接口,同一条总线上面链接的设备ID要区别开,否则会有冲突

网友:
还可以听cd

网友:
这个不错,专门为听CD设计的,还有液晶面板

网友A:
几倍速的?这东西原来是给什么设备使用的?早期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倍速的?这东西原来是给什么设备使用的?早期pc?

速度不清楚网上没有找到这个机器的参数,应该是服务器上使用的。

网友:
卧槽,牛逼货啊。

网友:
如果什么时候不想玩了可以出我啊

网友(2021-09-10):
这个拆开应该挺好玩,竟然带莲花头输出了,音质肯定自信

网友(2023-05-28):
aiwa的光驱还是第一次见啊,应该是索尼生产的,贴的aiwa的牌子吧。。。

网友(2023-10-18):
这个还蛮漂亮

网友:
古董级神器

网友(2025-04-25):
这做工没的说音质比cd好听

网友B:
外置光驱?
还是光驱、cd机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光驱?
还是光驱、cd机两用的?

两用的,可能接电脑,单独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