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刚到手的ut890c+测试一下,精度很不错

楼主(2019-06-22):
立创当天56买的,一起买了个测温仪49

测温仪

用米勒的基准测试下电压档,温度基本一致

2.5V,结果一致

5V,结果一致,偶尔跳一个字

换档

7.5V

10V

测10nf电容,开了三角模式

测10K,0.1%电阻

电桥的结果,说不上哪个准

20K

精度还不错

测频率,方波1K

以下都是随机调的频率,752HZ

292

71.91

0.891HZ

已经到了下限了,0.4hz

8.121KHZ

347KHZ

2MHZ

测量10K正玄频率

100KHZ

9Mhz

网友:
不错了,890多少米?

网友A:
精度咋那么厉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咋那么厉害呢

全靠校准,大概是负责这块表校准的人员认真了,

网友:
接近四位半水平了!

网友B:
890和890C除了电池和屏幕不一样,还有啥区别,今天要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90和890C除了电池和屏幕不一样,还有啥区别,今天要入手了

c带温度吧,建议多考虑下,因为我买之前看其他坛友的贴子精度没这么好,这个精度很意外

网友C:
楼主这个表的精度的确是很意外,意外的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表的精度的确是很意外,意外的惊喜!

是的,感觉优利德的表很多都是简单的校准,这块应该是精密校准过的,论坛的表也是,测试的时候送的是硬芯高精度的,后期出售的是牛屎的精度也不太好

网友D:
哈哈,我也是890C+测温仪,用了100的券

但感觉测温仪不太准,室温测试29,再测28。。。。

网友B:
感觉890C屏幕大点,C是3V供电,C+是9V,最后还是喜欢一点屏幕的,遗憾就是不能点亮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是890C+测温仪,用了100的券

但感觉测温仪不太准,室温测试29,再测28。。。。 ...

好巧啊,是不是照了不同的物体,我测试冰箱和设定的温度一致,冰箱零下18度,测温仪1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890C屏幕大点,C是3V供电,C+是9V,最后还是喜欢一点屏幕的,遗憾就是不能点亮发光二极管 ...

C在交流档能测频率,多了ncv,看起来功能更强。我是没有看到c才买的c+

网友:
引用 楼主:
C在交流档能测频率,多了ncv,看起来功能更强。我是没有看到c才买的c+

好像C比C+贵一点,我就看中大屏幕,要不然就选C+的9V了,测led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巧啊,是不是照了不同的物体,我测试冰箱和设定的温度一致,冰箱零下18度,测温仪18.2 ...

测的墙面温度,第一次测29,自动关机后再测28。。。。

网友D:
楼主你收到的890C+ 出厂日期是什么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收到的890C+ 出厂日期是什么时候

2018年十一月二十七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8年十一月二十七

你的很新,我收到的是2017年12月,9V电池都要放挂了

网友D:
拆了看看吧,看看能不能6000字改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看看吧,看看能不能6000字改0000

能改,但是觉得没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