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 如何给手机主板供电

楼主(2019-06-22):
手里有几块 小米手机的主板和一部完好的手机(同型号) ,想废物利用起来(主要思想就是 给主板加电开机 然后装上 屏幕 安装一些 远程控制软件 用电脑控制手机 然后屏幕就可以拿下来了永不关正好主板上电源这块有 P+ p- th id 4个触点 大小刚好够飞线 手里有个可调电压的电源(然后就想着电源直接给主板供电试试)
测试电池的电压 3.7v  然后主板飞线 P+ p- 用可调电源供电

居然发现并不能开机 但是电压加到 5v 就能正常开机操作了 (但是开机显示0电量 过了没多久机会自动关机)
然后就想着 应该是 th  和id 原因 百度了一下 这2个脚 大概是 获取电池的状态的(电量 温度等)
现在应该怎么解决呢  或者说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有经验的高手能不能给个主意 万分感谢!!

网友A:
焊块电池上去,再插入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块电池上去,再插入充电器。

你的意思是将电源和电池并联到主板上?拿不能长时间使用啊 电池会鼓包的

网友:
找几块小米的旧电池,接上就好

网友:
电源-电池保护板,手机主板,这个顺序接

网友B:
加个保护板就行了,不需要电池,电源接原保护板电池位置

楼主:
好的 感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个保护板就行了,不需要电池,电源接原保护板电池位置

请教 加多少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 加多少伏?

拆个保护板,触点焊接到主板上,原来接电池的两个位置改接电源。
电源的最大电流在2A以上,启动过程中可能短时间需要1A以上的电流。
找不到保护板,就把电源接主板正负极,温度触点和负极间接一个10K左右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拆个保护板,触点焊接到主板上,原来接电池的两个位置改接电源。
电源的最大电流在2A以上,启动过程中可 ...

我是想问这两种接法,分别将电源调到多少伏电压输出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问这两种接法,分别将电源调到多少伏电压输出为好?

测试一下电池 电池是多少伏就输出多少伏 应该是挺合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问这两种接法,分别将电源调到多少伏电压输出为好?

4V~5V,修手机一般用5V的测试,电流较大时电压有可能会下降一点儿
放在保护板后面可以低一些,4~4.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加多少伏?

锂电池的电压范围

网友:
刷过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4V~5V,修手机一般用5V的测试,电流较大时电压有可能会下降一点儿
放在保护板后面可以低一些,4~4.3V ...

谢谢指教

网友:
永不关机,你想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