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不能安装旺旺了

楼主(2019-06-22):
昨天换了固态,今天第一次用旺旺,不能用了,卸载。
下载重装
这是运行的结果吧(顺序记不准了)
显然是360阻止,设成全部允许

楼主:
旺旺还是时常需要的,这怎么办?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旺旺还是时常需要的,这怎么办?问题出在哪儿?

360 设置里面都信任应该就好了

网友:
最讨厌360了,有用的没用的都拦截

网友:
直接把全家桶卸载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 设置里面都信任应该就好了

看来还是360问题,反过来旺旺以及所有的其他软件确实就是有流氓行为才被拦截的。可是以前一直挺好的,而这和谐共处,突然今天不行了?

网友:
马猴系app越来越垃圾,当然360更......

网友:
完全卸载后重新启动再安装试试

网友:
阿里的自动升级被拦截了,不要阻止即可。现在app一个比一个流氓

网友:
旺旺卸载干净,装旺旺的时候关闭360,在进程时关。

网友B:
看见360就不想说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见360就不想说啥了~

表示同意

楼主:
经过百度搜索,很多人认为是输入法讯飞与旺旺不兼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47975&extra=
可是我办公室的电脑就是装得讯飞和旺旺。这台电脑之前360和搜狗输入法、旺旺和谐相处,显然不应该是360和 旺旺闹矛盾,问题就处在装讯飞。
直接卸载讯飞,安装谷歌输入法,旺旺也不用重装,直接能用

结论(纯粹这次结果,无任何理论支撑)
旺旺+360,无问题。
旺旺+讯飞,无问题
讯飞+360 ,无问题。
旺旺+讯飞+360,有问题。

网友:
小流氓遇见流氓的祖宗了,老流氓不待把小流氓流氓下

网友:
软件这玩艺儿,除了吃饭要用的那个,其它的哪个流氓卸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百度搜索,很多人认为是输入法讯飞与旺旺不兼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这整的,
跟三角恋似的。。。

网友:
你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2019-07-25):
阿里的软年及其垃圾,优化程度很差,时常带广告。

网友:
果断坚决不用360

网友:
360是垃圾,旺旺也是垃圾。
我喜欢火绒安全。